请教关于HMC5843-I2C

楼主(2010-07-31):
我的系统是msp430+hmc5843,用io口模拟i2c,hmc供电电压为3v,sda,scl用10K电阻上拉到3v电压
  芯片已经测试一个星期了,可以进行读,但是读出的只读寄存器的值不稳定,出错的概率很大。连续写没有效果,即写入后在读出仍为原来的默认值。
如写入 0x3C 0x02 0x00, 读取时仍然从0寄存器开始读,说明没有写入02寄存器。不知道为什么连续写就是不好使。问题可能出在读写函数上,但是感觉函数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所以特来请教!

  问一下了解这个芯片的人,这样的问题该怎么样解决,或者可以给我一组参考的数据或程序进行测试,帮我调通,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先排除是否硬件出现问题
保证有3个调试板,对比测试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QQ:741525777

网友(2010-11-22):
回复 楼主:
我用HMC5843也碰到问题,但我用的不是连续写,是单个读和写。
I2C通讯看起来是正常的,读写时返回值都没出错。识别寄存器A、B、C(地址10、11、12)都可以正确读出来。
但配置寄存器A(地址00),配置寄存器B(地址01),模式寄存器(地址02),写入的值不能维持。
例如写配置寄存器B的值0x00,马上读出也是0x00,但延时1秒后又回到了默认值0x20.

什么原因,请大家给点建议,先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一个朋友碰到过你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尝试一下,
将DVDD的电平上电时间比AVDD的上电时间快点,至于快多少没什么关系,但是一定要先让DVDD引脚先上电;
应该能够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COMPASS1 ,我用的是单电源方式,DVDD是内部调节器供电的,控制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能否把你的问题详细描述下好吗?

网友:
听说hmc5843有BUG,有人用成功过的说下,精度怎样?

网友:
很奇怪找不到HONEYWELL技术支持的电话,老PDF文档有个800电话,提示是无此号码,网站上北京办事处电话也是无此号码。谁能告诉我。

网友:
回复 网友C:

5843是很成熟的了,稳定性还不错的,但是好像听说该款产品快要停产了,现在主推5883L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请你把那问题的详细描述提供给我?或者请你给我一个联系方式,我和你联系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调通了吗,能把程序共享一下呀~~

网友:
原因应该是你的延时不够,在连续的两个读或者写之间需要一定的延时,我自己四旋翼飞控系统用的就是ITG-3200+ADXL345+HMC5843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实在不好意思,程序模块不好进行共享;只能尽可能的共享一些经验而已;
我很多朋友用HMC5843并没出现这样的问题,通过和我一些朋友探讨:
他们觉得,可能出现促使产生的问题是:
1 电平不稳定;
2 程序在编写设置方面,可能把写寄存器的地址写到超过了12,从而引起传感器复位;
3 就是时序延时的问题;
不知道这些能不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菜鸟路过!顶一下!

网友(2010-12-27):
我自己亲历的过程:
HMC5883,写02寄存器无效.读取XYZ均为20,不变.其它寄存器正常.
后发现是4.7U电容内阻过高引起的.消磁时,有约1A的电流,导致电压突降,芯片复位.换成陶瓷的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共享你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片子你那是否有卖?小批量价格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现象和我现在遇到的差不多,请问:通过示波器测出电容位置的信号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HMC5843明年就停产了,建议不要使用了,可以用HMC5883L替代,需要资料和相关信息的话可以发E-mail:info@navhk.com联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在用单电源模式供电的时候,那电容的类型是怎么样的呢?能不能换成陶瓷的电容来进行测试下,
因为我有朋友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后来通过将电容的类型改成了陶瓷的类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