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状态机内部输出产生毛刺的问题.

楼主(2010-07-31):
////////////////////////////////////////////////////////////////
源代码如下:
module flash2(
                                input clk,
                                input write,                //写请求
                                input rst,                        //上电复位
                                output reg we_n

                        );

parameter Trhr=6;                                 //Trhr最少要保持50ns的高电平,这里保持的时间是60ns
parameter Trp=5;
parameter Tas=2;                                //地址建立时间为20ns
parameter Tah=6;                                //地址保持时间至少30ns,这里用的是60ns
parameter Twph=4;                                //写脉冲高电平宽度最小要30ns这里用的是40ns
parameter Twp=4;

reg [4:0] cs,ns;
parameter clr=3'b000;
parameter idle=3'b010;
parameter wr0=3'b011;        //写第一个指令
parameter wr1=3'b100;//写第二个指令
parameter wr2=3'b101;//写第三个指令
parameter wr3=3'b110;//写数据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上电复位,片清除
                cs<=clr;
        else
                cs<=ns;

always @ (cs or rst_cnt or write
                         or wr_cnt)
        case(cs)
                clr:begin
                                if(rst_cnt==Trp)
                                                ns=idle;
                                else
                                                ns=clr;
                        end
                idle:begin
                                if(write)                        //写请求
                                        ns=wr0;
                                else
                                        ns=idle;
                        end
                wr0:begin
                                if(wr_cnt==Tas+Tah-1)
                                        ns=wr1;
                                else
                                        ns=wr0;
                        end
                wr1:begin
                                if(wr_cnt==Tas+Tah-1)
                                        ns=wr2;
                                else
                                        ns=wr1;
                        end
                wr2:begin
                                if(wr_cnt==Tas+Tah-1)
                                        ns=wr3;
                                else
                                        ns=wr2;
                        end
                wr3:begin
                                if(wr_cnt==Tas+Tah-1)
                                        ns=idle;
                                else
                                        ns=wr3;
                        end

                default:begin
                                        ns=idle;
                                end
        endcase

always @(cs or wr_cnt)
        case(cs)
                clr:we_n<=1'b1;
                idle:we_n<=1'b1;
                wr0:begin
                                        if(wr_cnt>=Tas&&wr_cnt<(Tas+Twp))//建立时间到
                                                        we_n<=1'b0;//写使能拉低
                                        else if(wr_cnt>=(Tas+Twp))//保持时间到
                                                        we_n<=1'b1;                //写使能拉高
                                        else
                                                        we_n<=1'b1;

                        end

                wr1:begin
                                        if(wr_cnt>=Tas&&wr_cnt<(Tas+Twp))                //建立时间到
                                                        we_n<=1'b0;//写使能拉低
                                        else if(wr_cnt>=(Tas+Twp))//保持时间到
                                                        we_n<=1'b1;                //写使能拉高
                                        else
                                                        we_n<=1'b1;
                        end
                wr2:begin
                                        if(wr_cnt>=Tas&&wr_cnt<(Tas+Twp))                //建立时间到
                                                        we_n<=1'b0;//写使能拉低
                                        else if(wr_cnt>=(Tas+Twp))//保持时间到
                                                        we_n<=1'b1;                //写使能拉高
                                        else
                                                        we_n<=1'b1;
                        end
                wr3:begin

                                        if(wr_cnt>=Tas&&wr_cnt<(Tas+Twp))                //建立时间到
                                                        we_n<=1'b0;//写使能拉低
                                        else if(wr_cnt>=(Tas+Twp))//保持时间到
                                                        we_n<=1'b1;                //写使能拉高
                                        else
                                                        we_n<=1'b1;
                        end

                default:begin
                                we_n<=1'b1;
                                end
        endcase

reg [5:0] rst_cnt;
reg [3:0] wr_cn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begin
                rst_cnt<=5'd0;
                wr_cnt<=3'd0;
                end
        else
                begin
                if(cs==clr)
                        rst_cnt<=rst_cnt+1'b1;
                else
                        rst_cnt<=5'd0;

                if(cs==wr0||cs==wr1 || cs==wr2 ||cs==wr3)
                        if(wr_cnt==4'd8)
                                wr_cnt<=4'd0;
                        else
                                wr_cnt<=wr_cnt+1'b1;
           end

endmodule

设计flash的驱动电路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时序,但是在设计的时候发现在状态内部输出的时候会有毛刺,而这些毛刺都很有规律,我怀疑是设计的问题,
应该是组合时序输出用到了组合逻辑判断造成的,请问具体是什么原因?该如何消除,设计类似的时序的时候一般用什么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
always @(cs or wr_cnt)
case(cs)
clr:we_n<=1'b1;
idle:we_n<=1'b1;
wr0:begin
if(wr_cnt>=Tas&&wr_cnt<(Tas+Twp))//建立时间到
we_n<=1'b0;//写使能拉低
else if(wr_cnt>=(Tas+Twp))//保持时间到
we_n<=1'b1; //写使能拉高
we_n<=1'b1;

这段输出,用时序逻辑试试呢?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一般状态机最后输出信号的时候都用时序逻辑,感觉你最后输出用的是组合逻辑,毛刺就有可能了

楼主:
谢谢 wangbo19852008,的确是这样的原因.哎,我对状态记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