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源模块哪个厂家好

楼主(2010-07-31):
最近设计需要一款AC-DC电源模块,输入220v交流,输出12v,最好能到2A,在网上搜了一下,不知道哪个厂家的比较好,价格何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源模块的性价比怎么样,使用的时候应该是直接坐在pcb上的,会不会对PCB上的其他数字IC产生大的干扰啊,如果做能够避免或者减少这些干扰那

网友:
也想知道啊,顶一下
请大家推荐质量好点的

网友:
同问,输出5V,2A,但是对纹波要求10mv以下,线性电源

网友A:
现在 基本上 螺丝固定的:明纬;PCB焊接的,金升阳、德创
很多做保护的厂家,基本上用:无锡宇峰

网友(2010-09-09):
杭州美赞电子专业生产销售ACDC电源模块、DCDC电源模块,可以百度一下美赞电子

网友(2012-07-20):
引用 网友A:
现在 基本上 螺丝固定的:明纬;PCB焊接的,金升阳、德创
很多做保护的厂家,基本上用:无锡宇峰 ...

做保护的厂家 很多用的德创的

无锡宇峰 没听说过。

网友:
呵呵 其实很多都可以做

网友:
现在我已经开始使用金升阳的AC-DC DC-DC了

网友(2012-09-08):
金升阳的用过6K多,还好,不过抗浪涌啥的不是很理想,都要自己再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用一下我们的产品,我们AC-DC产品性能比金升阳好。

行啊,我回头找找型号,看看兼容的弄一些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升阳

MOrsun-jinshengyang

网友:
对纹波要求高就不要用金升阳了

网友:
电力行业常用: 德创、宇峰,性能指标较高

网友:
楼主用的哪一家的啊,我也想找一个这样的ADDC,都没有合适的

网友:
金升阳, 周立功

网友(2016-12-26):
金升阳  目前没有出现一个坏的!就是价格相对比较高,25W得 几十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