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ilicon Laboratories IDE,头文件路径不对,如何设置?

楼主(2010-07-31):
第一次用Silicon Laboratories IDE,已经可以正常编译仿真。
现在的问题是头文件路径识别有问题:
用#include <C8051F330.h>找不到头文件
只能用#include "C:\SiLabs\MCU\IDEfiles\C51\INC\C8051F330.h"编译
之前是正常的(前面的兄弟在用),不过电脑运行速度太慢,我重装一下就不行了。
各位兄弟帮帮忙!!!

网友:
建议直接将头文件复制一份放在自己工程的文件夹里,这样就无所谓路径了。

网友:
Silicon Laboratories IDE 太难用了,用KEIL比较好

网友:
我是用keil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用#include <C8051F330.h>找不到头文件 "
----------------------------------------
这个路径默认为项目所在的文件夹,copy一份头文件到项目文件夹就行了

楼主:
多谢,我试试!
刚到新单位,原来用过NEC、PIC、AVR、51(已经快忘了,刚毕业时用过)。现在芯片供货有问题,要转到C8051F330,对这款单片机的结构很是困惑。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2011-07-09):
谁发给我个C8051F340 的头文件  给个链接也行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