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433MHz无线数传的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10-07-31):
做一个室内433MHz无线数传项目,实现写字楼一层内写字间之间的一对多双向通信,最多有一堵墙壁遮挡,请问坛子里面的大牛们:

1) 433MHz做室内无线数传,效果好不好?我想GSM手机在室内都能打电话,如果把433MHz模块的功率做到和手机一样,实现和主机直接的双向通信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如果可行的话,是选CC110+PA+LNA,还是选SI4432呢?SI4432太新,会不会不稳定?

多谢解答!

网友:
不建议SI4432。只隔一个墙壁看你数据量 一般情况下CC1101没有问题!
你的关键在于点对多点通信的软件处理!
加我QQ聊!

网友:
我们有比TI CC1100还具性价比的方案,加MSN详聊

网友:
本人在深圳,从ADI的ADF7020在2005年推广,就一直在做ADF系列IC的技术支持。无线模块专业生产厂家都有推广。现支持到诚信终端应用客户,合作互助。
可作技术支持和方案提供。方案介绍可登录网页: www.sznrl.com  电子机电类查询。联系:135 3066 1179 贺工
ADF7020BCPZ,ADF7020-1BCPZ,ADF7021—NBCPZ,ADF7023BCPZ 批量优势供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