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彩屏控制板显存用SDRAM 还是SRAM?

楼主(2010-07-31):
准备做个控制板,这论坛上别人做的都是用CPDL+SRAM

为什么不用SDRAM? 有经验的朋友回答下?

网友:
SDRAM的时序要复杂的多,刷新是一个,读取不同位置的数据时操作也不一样,用CPLD实现有点难

楼主:
不知道这个AV720是什么  +个SDRAM     测了一下 SDRAM CLK 高达160M

能放AVI视频 800*600

网友:
是144脚的FPGA打磨了吗?

网友:
现在很流行打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144脚的fpga打磨了吗?

还可以打磨了自己上型号?

网友:
做工不敢恭维...

比较山

网友:
他用的有源晶振 是多少M的?
如果不高的话,应该是FPGA 使用PLL了

网友:
SDRAM做随机写比较慢,不如SRAM,如果做通用的比如画波形,SDRAM慢,如果成块显示图片SDRAM倒是比较快

网友(2011-08-03):
这东西是一播放器用的DSP

网友(2012-12-21):
都可以用作显存

网友:
当然是FPGA+SDRAM了,成本低,可维护性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AV720是什么  +个SDRAM     测了一下 SDRAM CLK 高达160M

這肯定不是FPGA 或是 CPLD, 旁邊還有一個晶震, 應該是特性A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