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写点阵屏

楼主(2010-07-31):
关于LED书写点阵屏,大家能提供如何定位坐标的思路吗?也就是如何扫描。。。

网友:
去年的国赛题,

网友:
给你提供个思路吧,把扫描分成两部分来做,一部分就是正常的显示扫描,用于在显示屏上显示出画面,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称之为亮扫。另一部分就是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全屏点亮扫描,注意速度必须足够快这样人眼看不到点阵屏发光,但是用光电三极管可以捕捉到。我这里称之为暗扫。理论上我们只要在暗扫的时候逐个点亮点阵得每一个点,同时程序记录当前扫描点的坐标,一旦点亮到光电三极管所在位置的LED时,光电三极管即可输出一个信号,我们把输出信号接在单片机的中断口上,在中断程序中读取坐标即可。
实际上逐点扫描速度非常慢,满足不了刷新要求,我们在暗扫的时候分成两个过程来做,第一就是先逐行扫描,一但产生中断则记录当前扫描的行码,相当于获取了Y坐标,获取了Y坐标后再对该行逐点扫描,第二次中断后,即可获取X坐标。这样大大加快了扫描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听起来简单。。但是写起来有点麻烦。。。呼呼。。去年我都没发现谁做了这道题。。很少。。几乎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听起来简单。。但是写起来有点麻烦。。。呼呼。。去年我都没发现谁做了这道题。。很少。。几乎没有。。

有的,google就有好多的,还有视频:)
http://www.51hei.com/mcu/838.html    电子设计大赛-LED点阵书写显示屏(总结)
http://www.ceet.hbnu.edu.cn/bbs/viewthread.php?tid=7320  LED点阵书写显示屏
附件也是网上下载的,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就知道有这两个。。其他的没发现。。呵呵。。

网友(2011-03-03):
LED书写点阵——请高手提供资料,万分感激

网友(2013-05-14):
记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