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这种用法俺是第一次见,弄不明白,大火帮分析下。

楼主(2010-07-31):
//这个函数调用的参数很奇怪
NVIC_EnableIRQ(EINT2_IRQn);

//函数定义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EnableIRQ(IRQn_Type IRQn)
{
  NVIC->ISER[((uint32_t)(IRQn) >> 5)] = (1 << ((uint32_t)(IRQn) & 0x1F)); /* enable interrupt */
}

//参数是个枚举类型
typedef enum IRQn
{
/******  Cortex-M3 Processor Exceptions Numbers ***************************************************/
  NonMaskableInt_IRQn           = -14,      /*!< 2 Non Maskable Interrupt                         */
  MemoryManagement_IRQn         = -12,      /*!< 4 Cortex-M3 Memory Management Interrupt          */
  BusFault_IRQn                 = -11,      /*!< 5 Cortex-M3 Bus Fault Interrupt                  */
  UsageFault_IRQn               = -10,      /*!< 6 Cortex-M3 Usage Fault Interrupt                */
  SVCall_IRQn                   = -5,       /*!< 11 Cortex-M3 SV Call Interrupt                   */
  DebugMonitor_IRQn             = -4,       /*!< 12 Cortex-M3 Debug Monitor Interrupt             */
  PendSV_IRQn                   = -2,       /*!< 14 Cortex-M3 Pend SV Interrupt                   */
  SysTick_IRQn                  = -1,       /*!< 15 Cortex-M3 System Tick Interrupt               */

/******  LPC13xx Specific Interrupt Numbers *******************************************************/
  WAKEUP0_IRQn                  = 0,        /*!< All I/O pins can be used as wakeup source.       */
  WAKEUP1_IRQn                  = 1,        /*!< There are 40 pins in total for LPC17xx           */
  ......
  ......
  EINT3_IRQn                    = 53,       /*!< External Interrupt 3 Interrupt                   */
  EINT2_IRQn                    = 54,       /*!< External Interrupt 2 Interrupt                   */
  EINT1_IRQn                    = 55,       /*!< External Interrupt 1 Interrupt                   */
  EINT0_IRQn                    = 56,       /*!< External Interrupt 0 Interrupt                   */
} IRQn_Type;

没搞明白的是 EINT2_IRQn 为什么可以直接用呢?

楼主:
原来和#define 定义有一样的效果。

楼主:
仔细考虑一下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哎

网友:
你是发帖子逗我们玩儿的吧。

网友:
LS:嘿嘿。

“日本人归头正红,南朝鲜人朴正欢和越南人阮中硬,还有什么扒勒猛干的。”

楼主:
试了一下
#define WHITE         0x80

typedef enum COLOR
{
    BLACK = 0x00,
    BLUE  = 0x03,
    RED   = 0xE0,
    WHITE = 0xFF
}LcdColor   ;

main里调用
delay(WHITE);

编译出错
..\User\main.c(19): error:  #40: expected an identifier

如果把define放enum后面可编译通过

typedef enum COLOR
{
    BLACK = 0x00,
    BLUE  = 0x03,
    RED   = 0xE0,
    WHITE = 0xFF
}LcdColor   ;

#define WHITE         0x80

调用时使用数据0x80。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fine WHITE         0x80

typedef enum COLOR
{
    BLACK = 0x00,
    BLUE  = 0x03,
    RED   = 0xE0,
    WHITE = 0xFF
}LcdColor   ;

main里调用
delay(WHITE);

编译出错
..\User\main.c(19): error:  #40: expected an identifier

这是因为在预编译的时候就把WHITE替换成了0x80.在编译到这样的枚举类型:
typedef enum COLOR
{
    BLACK = 0x00,
    BLUE  = 0x03,
    RED   = 0xE0,
    0x80  = 0xFF
}LcdColor   ;
就报了上面那个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
为什么反过来 #define WHITE         0x80 在后面定义就能用呢?

楼主:
这样也是将WHITE定义成两个值,为什么编译不报错呢?

楼主:
编译器对enum 时怎么处理的?

楼主:
定义了
typedef enum COLOR
{
    BLACK = 0x00,
    BLUE  = 0x03,
    RED   = 0xE0,
    WHITE = 0xFF
}LcdColor   ;

再定义char WHITE 就不行了

enum其实和定义一个变量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
为什么反过来 #define white         0x80 在后面定义就能用呢?

你可以简单理解成编译的时候分两步,1,预编译,把#include的文件包含进来,对#ifdef之类的进行判别,对#define 定义的进行替换(替换完后这个东西可以简单认为没有用了)等等
2 进行正式编译。

网友(2010-12-30):
枚举类型本身就是个整数。
宏定义在预处理阶段被替换。

网友:
基本功有待提高

网友(2014-11-21):
EINT2_IRQn 在这里不就是一个枚举常量54,NVIC_EnableIRQ(EINT2_IRQn);即NVIC_EnableIRQ(54);

网友:
看看枚举类型的介绍,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在枚举的同时,还赋值,确实灵活

网友:
需要深入学习啊

网友(2015-04-01):
这不是很常见的用法吗。

网友(2015-06-13):
这是正常的枚举类型啊

网友(2016-01-25):
枚举类型不是已经定义了么?可以用啊

网友:
枚举是常量,当然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