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PR220光电对管测速电路。码盘转动时没信号输出?

楼主(2010-07-31):
我就是按这电路图来测的 (原文件名:阿斯顿.jpg)

码盘转动时没信号输出?是不是对管一边的二极管驱动电压不够,通过调节W滑动变阻器,我能测出的二极管电压最多只有1.1几伏

楼主:
还请各位大虾指点下

网友:
555的2、6脚电压是否满足呢。我记得触发电压是1/3VCC和2/3VCC的。仔细看看书吧,数电有介绍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