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2001,请问有哪位高手用过吗?求教其下载电路如何做?

楼主(2010-07-31):
试着向TI申请芯片,就申请到这个。网上一点相关资源都没有。技术文档里面也说的不清楚。求高手支援。只想知道其下载方法。似乎不支持BSL方法。

网友:
很简单的,只要按照下图做一个下载线就可以了

SWB两线接法 (原文件名:MSP430两线仿真接法.JPG)

就4个引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自己已经解决了。提问的时候很无知。不过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帮忙!谢谢!

网友(2010-10-06):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能和你交流下, 我用的2002,用的四线制下载,但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楼主。2002只支持SWB两线接法的下载方式。要么去淘宝买个msp430 UIF。

或者去http://focus.ti.com/asia/general/1007-MSP-EX430G2-reg.htm申请一个TI提供的launchpad。

我是买的UIF。挺好的。有Jtag。430全系列都支持。省去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