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感电流的RMS怎么算

楼主(2010-07-31):
小弟,遇到一问题。想请教下电感的电流有效值,怎么算?见附图。

网友:
从理论上,可以拟合曲线方程,然后根据RMS的基本公式来计算.

实际上,你也可以通过示波器的数学计算功能,测量获得.

网友:
这个档次的示波器肯定有RMS显示功能。

楼主:
回复 楼主:
RMS的基本公式,就是求在一个周期内的积分,然后开平方是吗?
现在要求理论计算,波形前面一般是电感充电,后面一般是电感放电,这个用三要素法可以求。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求有效值……

网友:
你这个波形中,一个周期是分为两部分的.
作为积分运算,就是一个分段函数的积分求解.

别说这也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