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机开机没反应,无滴滴声,显示器也没反应

楼主(2010-07-31):
有些旧的机器了,今天突然开机就没反应了,现象是:显示器没有输入,没有滴滴声,键盘灯也不亮,但是硬盘灯是一直亮着的

搞了一下午没搞定,换内存插槽,CPU上硅脂,都不行,把内存或者硬盘断开也没有报警,还是那个症状,CPU上的风扇一直是转的,机器是集成显卡的,网上搜了下,说啥的都有,估计是主板或电源的问题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测试下好

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有些机箱没有speaker的,找个诊断卡看看

网友:
将主机电源线拔掉,按复位键并保持几秒后松开,插好电源线,正常开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