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数字屏驱动

楼主(2010-07-31):
手上有几块4.3寸的数字屏以及电容式触摸屏,,数字屏是400*240 的24位色,接口有 24个RGB信号,复位信号,H V 信号,还有CLK 信号,

这个要什么样的IC能驱动呢? STM32 或者其他? 还是有专门的驱动板买呢?

网友:
考虑CPLD或者带控制器的ARM9吧

网友:
必须使用带TFT驱动功能的单片机,当然如果水平足够高,可以用FPGA来实现。
另外,驱动24位的液晶屏,对单片机的速度和内存有要求,速度慢了,刷新图片很慢,无法实现动态图像。

楼主:
带TFT驱动功能的单片机 ?

哪种单片机带这个功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带tft驱动功能的单片机 ?
哪种单片机带这个功能啊?

一般是高端点的处理器,如ARM9(S3C2440)等
好像君正的也有

网友:
ATEML的9261也可以

楼主:
有没专门的驱动IC 可以驱动的、?  比如 TW8811  TW8816 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