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程序JTAG下正常,写到flash后就不正常了呢?

楼主(2010-07-31):
写了个VGA程序,JTAG模式下正常工作,可是放到flash里,显示器就成灰屏了,怎么回事呢?为了验证是否写进去,我另外下载了个LED灯程序,正常,可是我的VGA怎么回事呢?

楼主:
还有情况:我下载Nios到EPC里面去的时候,按照“nios那些事”的方法,好像只下载进去了quartus那部分,nios里的C代码没进去,怎么回事呢?

楼主:
#!/bin/sh
#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
#
#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
#

cd E:/modulesim_exe/nios/sdram/software/hello_world_0/Debug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sof2flash" --epcs --input="E:/modulesim_exe/nios/sdram/sdra
m_ctrl.sof" --output="sdram_ctrl.flash"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device=EPCS128 --option=sdram
_ctrl.opt E:/modulesim_exe/nios/sdram/sdram_ctrl.sof sdram_ctrl.pof
Info: The Active Serial/Parallel mode CONF_DONE pin error check is disabled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73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Mon Aug 02 16:11:02 2010
    Info: Elapsed time: 00:00:03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3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sdram_ctrl.pof sdram_ctrl.rpd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71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Mon Aug 02 16:11:07 2010
    Info: Elapsed time: 00:00:04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4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3800 --instance
=0 "sdram_ctrl.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med/read 22kB in 0.7s

00000000 ( 0%): Erasing

00010000 (50%): Erasing

Erased 128kB in 1.6s (80.0kB/s)

00000000 ( 0%): Programming

00010000 (50%): Programming

Programmed 107KB +21KB in 3.1s (41.2KB/s)
Did not attempt to verify device contents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elf2flash" --epcs --after="sdram_ctrl.flash" --input="hello
_world_0.elf" --output="EPCS_flash.flash"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3800 --instance
=0 "EPCS_flash.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med/read 64kB in 1.6s

00010000 ( 0%): Erasing

Erased 64kB in 0.7s (91.4kB/s)

00010000 ( 0%): Programming

Programmed 1KB +63KB in 1.5s (42.6KB/s)
Did not attempt to verify device contents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