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下TQ2440开发板流水灯

楼主(2010-07-31):
搞了两天终于用MDK调试成功了TQ2440上的四个LED流水灯
keil MDK 4.12 + JLink V8 + TQ2440开发板
初始化文件参考了TQ2440光盘上的“TQ2440测试程序”,因为其使用的是ADS,所以对keil 自动生成的启动文件进行了一些修改(其实,我觉得ADS下的启动文件写的很漂亮,这个是keil自动生成功能无法比拟的)。
有一点特别要注意,在线调试时需要使用Ext_RAM.ini内存初始化文件,其实它不仅是初始化内存,还对ARM进行了初始化配置,由于外设不同特别是外接的SDRAM、NorFlash和NandFlash,所以我个人以为这个内存初始化文件不能通用。文件里面有一行要注意,LOAD TEST.axf INCREMENTAL  ,TEST.axf 必须指向实际生成的目录,否则内存初始化文件加载失败,无法调试程序。

楼主:
其实我有个疑问,既然程序中已经有了启动文件startup.s了,为什么还需要Ext_RAM.ini文件,里面除了把PC指向0x3000000是需要的,其他的配置都已经在启动文件中完成了的,希望有高手能够指点指点。

网友:
没得TQ2440玩,支持下。

网友(2011-01-27):
頂,也在學TQ2440

网友:
可以自己写初始化环境,没必要使用EXt_RAM.ini  我至今都没用过这个,其实在初始化环境里面就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
也在用TQ2440

网友:
什么情况?

keil自带的启动文件不可以么????

网友(2011-03-08):
回复 网友A:

在线调试的话,一般讲程序下载到外部的sdram中,如果没有初始化外部sdram,那么程序是下不进去,所以用仿真器下载程序到sdram前需要初始化

网友:
也在研究这个问题,keil失败又求助ADS,依旧,下来启发启发

网友:
请问楼主是从NOR FLASH启动的吗?

LR_ROM1 0x00000000 0x0020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ROM1 0x00000000 0x002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RAM1 0x30000000 0x0400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RW_IRAM1 0x40000000 0x00001000  {
   .ANY (+RW +ZI)
  }
}

因为看到你分散加载文件中内部sram地址在0x40000000,我的没NORFLASH

网友:
其实我有个疑问,既然程序中已经有了启动文件startup.s了,为什么还需要ext_ram.ini文件,里面除了把pc指向0x3000000是需要的,其他的配置都已经在启动文件中完成了的,希望有高手能够指点指点。

回复 网友B:
在线调试的话,一般讲程序下载到外部的sdram中,如果没有初始化外部sdram,那么程序是下不进去,所以用仿真器下载程序到sdram前需要初始化

说得好

网友(2011-06-23):
为什么用2410的板不可以?请教,还有“TEST.axf 必须指向实际生成的目录”如何弄?

网友(2011-11-23):
此论坛果然高手如云,适合我等菜鸟学习!谢谢解答!

网友:


网友(2012-12-04):
在MDK下仿真不了哦

网友:
mdk都装几月了到现在还是不会设置!只能在笨兔兔上面弄

网友(2014-05-18):
正在学习,下来看看

网友:
MARK 正在学习,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