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adio的网络问题

楼主(2010-08-01):
使用dhcp,总是获取不到ip地址,在路由器的dhcp列表里看以看到分配的IP,但是ping不同,而其通过list_if() 显示出来的ip地址都是0.0.0.0
什么问题呀,很郁闷

楼主:
没人知道原因吗,如果用静态IP的话,如何设置DNS,哪位知道,指导一下吧

网友:
用静态IP的话就不需要设置DNS了,直接在rtconfig.h中将RT_USING_DHCP注释掉,配置相应的IP地址就行了,默认IP应该是192.168.1.30

楼主:
用静态IP也不行呀,虽然可以有IP地址,但是DNS不争取,没法下载radio列表,而且也pin不同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dhcp,总是获取不到ip地址,在路由器的dhcp列表里看以看到分配的ip,但是ping不同,而其通过list_if() 显示出来的ip地址都是0.0.0.0
什么问题呀,很郁闷

你用ethereal以太网抓包工具抓抓,也可以把抓下了的报文贴出来。然后就是可以打开lwip的log调试,打开log调试是lwip一种非常好的调试方式,既然要使用lwip,这种手段是应该要学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人知道原因吗,如果用静态ip的话,如何设置dns,哪位知道,指导一下吧

lwip系统中有一个默认的DNS server,所以你即使是不指定DNS也没多大关系(如果指定,请在rtconfig.h中配置),默认的DNS server是国外的,解析速度稍微慢一些,其他没什么关系。

楼主:
多谢ffxz,对lwip不了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