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sh使用出现list()命令不响应。

楼主(2010-08-01):
改LPC2148的bsp,把rt系统4移植lpc2214.发现有时候输入list()命令,只返回“list()“字符。大概有一半的几率是这样。

网友:
你可以检查一下串口驱动是否正常,数据收发是否正确。

网友:
shaolin,听说你有一个关于RTT的论文,不知道在哪能下到,想看一下

网友:
http://cache.ourdev.cn/bbs_upload482478/files_28/ourdev_542846.zip

网友:
是否是驱动写得有些问题?

楼主:
驱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程序就例子中LPC2148改的。波特率19200.调试的时候发现。同一代码反复编译几次和下载几次,就有出现正常和不正常的情况。一旦正常就一直正常,不正常就一直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检查一下串口驱动是否正常,数据收发是否正确。
能返回“list()“字符,说明串口驱动也正常啊。

网友:
接收中断中下个断点,看看回车符是否有正确地被接收

网友:
能返回list()字符并不一定就说明驱动肯定正常,有可能接收回车符出错了,自己调试下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收中断中下个断点,看看回车符是否有正确地被接收
明天到公司再调调看看。

楼主:
问题已解决。没有输入回车符。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已解决。没有输入回车符。

不会你是用丁丁串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