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的前后台程序RAM占了8K,现在只移植了RTT就已经用了7K RAM,评估一下,把原来的程序

楼主(2010-08-01):
原来的前后台程序RAM占了8K,现在只移植了RTT就用了7K RAM,评估一下,把原来的程序改为RTT程序,RAM够用吗?MCU共16K ARM.

网友:
应该可以根据具体使用情况做些裁剪的。

网友:
只移植RTT不太可能就占用7k RAM吧,你是否把finsh shell加入进去了?finsh shell挺占内存的,因为是实现成了一个C语言表达式的编译器,想不占内存都有些困难。你可以考虑把finsh shell剪裁掉。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你可以把编译后的map文件贴出来(每个.o占用了多少内存贴出来即可)。

楼主:
finsh shell加入进去了。没有finsh程序不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