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ch3的问题,mach3点动控制步进电机怎么抖,不顺畅?

楼主(2010-08-01):
刚学习自己做个简单的雕刻机,买的现成的3轴驱动板,目前就是先试试点动模式下用键盘控制三轴运动。

装过两个版本的mach3,都是刚装好,设完参数,点动模式上下左右前后,电机运行正常。过了一会儿再试,就不正常了,电机振动厉害,卡壳一样,突然又顺畅一下。鼠标点住X+一会儿,然后放开,电机还会抖动的转一会儿,同时mach3面板上的坐标也会随快慢节奏变。

如果直接输入G代码让3轴动,G00 x10 y10 z10,如果移动距离小于2,则转动正常,移动距离大,则开始抖。

我想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不然不会两次都一开始正常。而且不正常以后,mach3上面的坐标值变化又是对的(抖动的时候,坐标变化的慢,顺畅的时候变化快)

网友:
可以先拿示波器看看并口对应端子输出的波形
我曾遇到一个情况,就是电脑并口的5脚(没记错的话)坏了,输出波形的低电平不是0V,而是1~2V,高电平是5V,修改设置,改用另外的端子才解决。为了配合配置的修改,还把淘宝买的那个控制板上DB25插座的5脚割断,用飞线接到新定义的端子上才使用正常的。

网友:
并口比较娇气,使用时要注意,尽量在电脑、控制板都关闭的情况下再插拔。虽然不按这个要求操作不一定出错,但一旦出错,则这个并口就不好使了。

楼主:
刚用示波器看了。低电平确实是0V,高电平不到3V(测试点不是并口)而是板上预留的测试孔。

电机顺畅的一瞬间,可以观测到一序列脉冲。电机抖动的慢转的时候,观测的是三三两两几个脉冲。

网友:
用并口脉冲发生器软件测试一下并口(网上找的),测试雕刻机控制板有点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