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TQ2-5V的继电器可否用 HK4100F-DC5V-SHG 代替?两个继电器的参数如下……

楼主(2010-08-01):
TQ2-5V参数:额定负载1A 30VDC,0.5A 125VAC,触点形式双刀双掷

HK4100F-DC5V-SHG 参数:
触点参数:

触点形式:1C(SPDT)

触点负载: 3 A 250 VAC/30 VDC
              阻      抗: ≤100mΩ
              额定电流: 3A
线圈参数:
             阻值(士10%): 120Ω
             线圈功耗:0.2W
             额定电压:DC 5V
             吸合电压:DC 3.75V
             释放电压:DC 0.5V
工作温度:-25℃~+70℃
绝缘电阻:≥100MΩ
线圈与触点间耐压:4000VAC/1分钟
触点与触点间耐压:750VAC/1分钟

网友:
这种继电器我没在信号切换中见过,不知能否代换,频率低问题不大,高了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继电器响应速度一般,不是高速的

楼主:
恩,谢谢你们了。

网友:
直接用欧姆龙的信号继电器可以到2G,体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