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0.0版本如何建立仿真波形文件?

楼主(2010-08-01):
在Quartus II 10.0版本中选择“File”->“New”后出现的对话框中没有“Vector Waveform File”选项,请问要怎样生成仿真波形文件并进行仿真?非常感谢!

网友:
Quartus II 10.0版本已经没有自带仿真了

网友:
为什么呢 我不常用Cpld,带了的话我可以简单仿真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如此,非常感谢!那我是不是需要自己安装仿真软件?ModelSim-altera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Altera推荐使用ModelSim-altera,所以去掉了quartus自带的仿真

网友(2010-09-02):
回复 网友A:

我安装了10.0,也有ModelSim-altera,但是单独打开的时候可以,,quartus调用却出问题了,也有测试脚本啊,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5楼,你到网上找找吧,可以设置成编译完后自动调用Modelsim。
这个还比较的麻烦~还不如直接开Modelsim

网友:
[文档].艾米电子 – 使用Verilog设计的Quartus II入门指南.[ModelSim][Quartus II][Verilog]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8/21/1805388.html
摘要: 本文主要讲述如何使用Verilog在Quartus II IDE中进行设计的一般流程,同时也提及如何搭配ModelSim来进行仿真。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http://blog.csdn.net/csu_huaheshang/archive/2009/12/18/5030478.aspx

网友(2012-05-29):
如果是顶层文件调用模块,直接打开modelsim 仿真时会出错。导入不进去。

网友(2013-10-08):
感觉这个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