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N模块进行汽车数据采集

楼主(2010-08-01):
各位大哥大姐们好   我想请问一下  在带有CAN的汽车中 如何将汽车中的数据接到CAN_H   CAN_L中 在外部带CAN的模块中进行处理 显示
汽车上是否有CAN的接口 位置在什么地方 ???

网友(2010-09-06):
这个要看你的车是什么车的有些车走的是can总线 有的走的是k线 每种车接口的位置都不一样。

楼主:
哦呵呵 谢谢了 呵呵现在又不用CAN了 呵呵···谢谢

网友:
现在汽车都应该有ODBⅡ接口吧,我也是最近才做这个方面的东西,你可以查查ODBⅡ接口的资料,是兼容CAN、K,J1850的

网友(2010-10-24):
回复 网友A:
现在汽车都应该有odbⅱ接口吧,我也是最近才做这个方面的东西,你可以查查odbⅱ接口的资料,是兼容can、k,j1850的

一般的汽车,ODBII接口是通过网关和整车网络隔离的,也就是通过ODBII接口只能获取有限的信息(当然这个也是与车型相关的,不过越是完善的车型,通过这里获取的信息越少)。

如果是分析数据包的话,监听节点只收不发。需要和目标总线连接起来,建议找到网关的位置,因为 PT,comfort,diag 等总线都会连在网关上,不用到处去剥线。

网友(2011-03-30):
有的后装产品利用仪表系统后面的插口,做一款接插件,将CAN线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