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如何是好??

楼主(2010-08-01):
很多液晶屏没资料,怎么办呢?
手头有很多液晶显示屏,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希望高手给以回答,对像我一样不太懂液晶的朋友一个帮助。。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都没用过吗?

网友:
一般液晶分段式和点阵的

段式控制比较简单,端口主要是COM端和驱动端,控制只要有真值表就可以了

点阵的比较麻烦,端口主要是控制端、数据端,控制一般都有专门控制器,具体得看控制器的型号和控制指令,

网友(2011-05-10):
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类型的液晶。除了裸屏外,都需要驱动器,当然有些单片机也可以直接驱动段位式LCD。
对了,有很多液晶屏,为什么不放在TB上呢,最少也拍几张照片,让他人鉴别下

网友(2011-07-05):
连型号都没有就很难办了。

网友(2012-01-13):
没图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