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WIFI模块不用TCPIP协议可否只进行MAC层连接当数据传输用

楼主(2010-08-01):
可不可以把两个WIFI模块进行连接呀,不用TCPIP协议,只进行MAC层的连接,当个数据传输模块用

网友:
我也想用WIFI做四轴的遥控,现在都没想好到底用什么合适

网友(2012-04-01):
做自定义协议
看行不行
如果你的wifi模块必须走标准协议就没辙了

网友:
用WIFI的目的就是使用它的TCPIP协议,方便网路设备的加入。你把协议一剩还有意义吗?你直接找个普通的2.4g数传模块不比这个强?

网友:
完全可以。
tols,数传没有二层哪

网友(2015-03-09):
这个估计要改通信协议栈,请问楼主后来实现了吗?

网友:
脱裤子放P吗?
等于自己重新做一个TCP协议?

或者说精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