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S16405USBZ

楼主(2010-08-01):
和 ADIS16405配套使用的 ADIS16405USBZ
问题:当 usb 插入电脑后,电压显示正常,界面才能正常工作。但当电压异常时,界面会自动alarm,然后电压显示就不正常 了,
ADIS16405也不能工作了。拔了再插,界面还是显示电压不正常。
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一般是在接口接触不好(很可能就是排线断裂)的情况下出现的。我的就是这情况。开始还以为是里面的寄存器设置得不对。你接上电脑后如果显示电压不对,建议你查下是否有信号线断裂的问题,可以用手轻轻碰下排线,注意力度,这东西非常非常容易断线。

网友(2011-07-12):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16405开发板是多少钱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