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区别

楼主(2010-08-01):
我是菜鸟,了解的时间不是很长,找了很多资料最终还是没彻底弄得清楚,发现这里人才济济,想请教大家了
  1、三轴陀螺仪能检测得到哪些方面的数据?
  2、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能检测得到哪些方面的数据?
  3、三轴陀螺仪属于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吗,两者有没有从属关系?
    (百度里注释:加速度计有两种:一种是角加速度计,是由陀螺仪(角速度传感器)的改进的。另一种就是线加速度计。)
  4、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有相同点,那是什么?
资料找的很辛苦,这里拜谢了!

网友:
你说的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均属MEMS微机械技术传感器,
陀螺仪一般用来测角速度,通俗的讲就是传感器三个轴向的转速。
加速度传感器俗称加表,用来测量传感器三个轴向的加速度,低量程的传感器可以测试包括重力加速度,并可以折算出倾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想问句,我做的小车在平坦的赛道上跑,但是有坡道,用陀螺仪能检测吗,它出来是个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2011-04-22):
如果陀螺仪的精度够的话应该能检测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句,我做的小车在平坦的赛道上跑,但是有坡道,用陀螺仪能检测吗,它出来是个什么样的信号?

属于均速运动,检测不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得对,只能检测出坡度变化
匀速运动的物体,相当于静止。

网友:
1,陀螺仪的话角速度,角增量,角度都有的,以角速度为主吧
2,加速度就是侧三轴的加速度...

平地跑的话,我怎么觉得能检测出来呢,毕竟本质上陀螺仪测的是角速度的话,小坡3°5°的虽然不明显,也是能体现出来的

网友D(2011-05-23):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5078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Ian11122840&bbs_id=9999

看看我这个帖子吧,如果没有加速度耦合,不到一会儿陀螺仪就飘得没影儿了

网友:
是的,陀螺仪必须配加速度计一起使用的,可多沟通
QQ:1433511556

网友(2013-12-20):
表示在努力的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5078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Ian1 ...

网站打不开?
同问!

网友:
发现好多个“无头像” 然后不是一个人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32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