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j-link,设置出了问题,求助

楼主(2010-08-01):
ads设置完了,然后我进行设置AXD Debugger时遇到下面的问题,希望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使用过j-link吗?或是有这使用资料,能否发给我!谢谢

网友:
没有遇到,选择RDI死机的事情就遇到,这个····莫非jlink 是坏的?找卖你的GG去换吧,

网友:
ADS调试要写一个批处理文件配置寄存器。。。

网友:
楼猪你调试什么要用ADS啊?那玩意主要是给芯片厂和FPGA里面的内嵌ARM用的,设置异常繁琐。
如果用成品ARM单片机,你应该用IAR EwARM或者RVMDK这两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