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的一个开源产品:串口转以太网..
关闭

楼主(2010-08-01):
这个项目由RT-Thread的LwIP组件维护人 mbbill 捐献,稳定度也达到了RT-Thread/LwIP的最高水平,硬件基于AT91SAM7x256(mbbill亦是AT91SAM7x256分支维护人)。这个项目原本已经完成了产品的最终稳定性、兼容性测试,并且进行了外围的其他设备连接测试,可惜最终由于使用的是AT91SAM7x256,现在已经比较难买到,价格也上涨很多,所以mbbill决定开源出来捐献给RT-Thread。

简单介绍:
这个是一个使用RT-Thread + LwIP的小型产品,并且达到了一个产品所需要的兼容性、稳定性以及指标。可以使用这个产品进行RS232、422、485的以太网转换,包括TCP、UDP的转换,具体的转换情况可以在上位机中自行设置。通过上位机也能够对设备进行固件更新。

产品的技术参数:
    * LAN 以太网:10/100 Mbps,RJ45
    * 保护:内置的1.5 KV电磁保护
    * 串口 数量:1个RS-232,1个485/422兼容接口
    * 端口类型:Male DB9
    * RS-232信号:TxD, RxD, RTS, CTS, GND
    * 串口保护:所有信号15 KV突破保护
    * 串口通讯参数 校验位:None, Even, Odd, Space, Mark
    * 数据位:5, 6, 7, 8
    * 停止位:1, 1.5, 2
    * 流控:RTS/CTS, XON/XOFF
    * 速度:110 bps ~ 921.6 Kbps
    * 控制台端口:RS-232 console口
    * 软件特性 协议:IGMP,ICMP, IP, TCP, UDP, DHCP, DNS
    * 配置方式:Windows 工具
    * 电源要求: 电源输入:9 ~ 24 VDC
    * 功耗:55 mA@ 12 V, 30 mA@24 V
    * 电源线路保护:
    * 1 KV Burst(EFT), EN61000-4-4
    * 0.5 KV Surge, EN61000-4-5
    * 工作环境 操作温度:0~55˚C (32~31˚F), 5~95%RH
    * 储藏温度:-20~85˚C (-4~185˚F), 5~95%RH

淘宝的购买链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6995778562

一些照片

内部板子外观 (原文件名:moz-screenshot-25.png)

板子排列 (原文件名:moz-screenshot-24.png)

外面的模具 (原文件名:moz-screenshot-23.png)

外观 (原文件名:moz-screenshot-28.png)

实际外观 (原文件名:moz-screenshot-27.png)

485, 422转接小板 (原文件名:moz-screenshot-26.png)

上位机程序 (原文件名:moz-screenshot-29.png)

firmware更新 (原文件名:moz-screenshot-31.png)

上位机程序设置 (原文件名:moz-screenshot-32.png)

网络设置 (原文件名:moz-screenshot-33.png)

串口设置 (原文件名:moz-screenshot-34.png)

设备firmware (原文件名:moz-screenshot-37.png)

项目开源情况说明:
设备firmware GPL开源发布
硬件GPL开源发布

设置程序 (原文件名:2010-8-2 7-42-33.png)

网友:
顶,直接可以用在产品上了。

网友:
我有产品化的STM32 uCOS+LwIP网络模块,感觉选择STM32确实是正确的。
项目一开始我们就排除了AT91SAM7和流明懦弱

网友:
sam7x价格正常时候还是很有竞争力的,64k Ram可以满足很高的性能要求,而且还集成EMAC。
当然,基于rtt的设计想要移植到其他平台上,比如stm32也都是很容易的。
所有的代码和pcb文件我这两天整理一下会陆续发上来。

网友:
希望rt-thread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

网友:
可以加个PoE供电,这样就不需要单独的电源接口了。

网友:
头次听说的菜鸟路过

网友:
代码,以及PCB,以及文档,以及所有工具,固件。。
全部在此。

设置程序 (原文件名:2010-8-2 7-42-33.png)

网友:
广州致远的产品 (原文件名:100IE.gif)

和周立功的产品很类似. 这开源的东西基本就是一个产品了

网友:
外壳设计的不错,漂亮,这两个

网友:
有些赶超MOXA同类产品的感觉。。

楼主:
技术参数:
    * LAN 以太网:10/100 Mbps,RJ45
    * 保护:内置的1.5 KV电磁保护
    * 串口 数量:1个RS-232,1个485/422兼容接口
    * 端口类型:Male DB9
    * RS-232信号:TxD, RxD, RTS, CTS, GND
    * 串口保护:所有信号15 KV突破保护
    * 串口通讯参数 校验位:None, Even, Odd, Space, Mark
    * 数据位:5, 6, 7, 8
    * 停止位:1, 1.5, 2
    * 流控:RTS/CTS, XON/XOFF
    * 速度:110 bps ~ 921.6 Kbps
    * 控制台端口:RS-232 console口
    * 软件特性 协议:IGMP,ICMP, IP, TCP, UDP, DHCP,  DNS
    * 配置方式:Windows 工具
    * 电源要求: 电源输入:9 ~ 24 VDC
    * 功耗:55 mA@ 12 V, 30 mA@24 V
    * 电源线路保护:
    * 1 KV Burst(EFT), EN61000-4-4
    * 0.5 KV Surge, EN61000-4-5
    * 工作环境 操作温度:0~55˚C (32~31˚F), 5~95%RH
    * 储藏温度:-20~85˚C (-4~185˚F), 5~95%RH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起

网友:
板子有的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有的卖吗?

有,mbbill为大家提供了70 - 80套硬件。具体发售情况这几天会公布。

网友:
使用哪个版本编译的啊? 我的mdk370都打不开?

网友:
支持啊!板子看着就比利尔达那个舒服多了~

网友:
利尔达那个底板是一个仿真器,可以用来仿真别的lm的板子,所以采用了主板和底板分离的做法

网友:
bu cuo bu cuo

网友:
那位把那个图转成99se格式,没高级的软件,谢谢!

网友:
这个wxWidgets做的上位机真不错。

网友:
哇塞!这下炸开锅了

网友:
protel 99 格式的pcb文件ourdev_572395.rar(文件大小:87K) (原文件名:ser2eth.rar)

网友:
一定要支持啊~~~~~

网友:
在什么产品上会用到串口转以太网的?

需要以太网通信的,产品设计时都有以太网口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移植到STM32radio板上吧,网络串口lwip都有现成的

网友:
偶用Sierra AirPrime Q26做了这个产品了
不过LAN只有10Mbps的
但功能就更复杂了,可以GPRS(3G都Ok)转以太网,可以GPRS转串口,也可以串口转以太网,也能当无线网关使用.呵呵

唯一就是用的协议栈是收费的商业协议栈,不是开源的,做产品倒是Ok,做研究学习就不行咯

网友:
wxWidgets做的上位机 咋不开源呢?  让我们也学学wxWidgets嘛!~~

还有就是源代码工程用什么编译器打开的啊?

网友:
顶,好东东,现在正用一款xport,也还好使,就是资料太简单。

网友:
亦可作为模块集成到产品内部

正面 (原文件名:111.jpg)

反面 (原文件名:222.jpg)

楼主:
今天看到硬件,清楚了两件事:
  * 设计得确实好,还有壳。
  * JTAG设计也非常精巧,能够直接当成开发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看到硬件,清楚了两件事:
  * 设计得确实好,还有壳。
  * jtag设计也非常精巧,能够直接当成开发板。

JTAG因为板子上地方实在不够放了,作为开发板的话需要自己制作一条jtag线。
我发给你的那套里面有一个我用洞洞板焊的转接线。

网友:
帮忙把原理图转成pdf档,没有相关软件打不开

网友:
67楼的PDF不对吧?

网友:
哪里不对呢?

网友:
配置软件源代码能申请么,有什么条件呀

网友:
那个嵌入式模块不错,是成品吗?!

网友:
不顶对不起LZ!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嵌入式模块不错,是成品吗?!

是成品。

网友:
很不错的说, 再顶一次。

网友:
呵呵,顶,能移植成STM32终极稳定版的吗?期待+实验!

网友:
LM的方案是就一个MCU就可以了,只不过,LM的片子货源是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星期去看digi的一个发布会,上面也有个串口转网线.
小得离谱,整个只有普通旧式u盘大小(包含网线插头...整个目测大约长度4cm左右宽高2cm左右),里面有个arm9,然后几个jtag针.
太恐怖了......

ZLG有IPORT
以前用过
和你这个差不多
不过他那个是ARM7的流明

网友:
这个需要顶一个

网友:
AT91SAM7x256,现在已经比较难买到,价格也上涨很多?

我们用这款芯片做的产品还没发布呢!~

楼主:
硬件价格是:¥150/套 + 快递费。
包括
硬件电路板 + 外壳,485转接板,电源。

JTAG小板请自行解决,finsh shell运行在dbgu上。

如果想把它当成开发板来使用也可:
固件烧写是现成的,可以不需要JTAG。更改下程序,把finsh shell输出到一个串口中,也可把finsh shell更改成telnet方式。

网友:
能不能放到TAOBAO上?

网友:
怎么买?另模块有销售吗?

网友:
稍等两天,这两天我把样板和套件需要的材料准备齐了就上淘宝。
模块样品数量比较少,要是需求多的话我就去再做一批。

楼主:
回复 网友E:
稍等两天,这两天我把样板和套件需要的材料准备齐了就上淘宝。
模块样品数量比较少,要是需求多的话我就去再做一批。

你有淘宝?有的话,我就不准备淘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稍等两天,这两天我把样板和套件需要的材料准备齐了就上淘宝。
模块样品数量比较少,要是需求多的话我就去再做一批。

好,我先预定一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件价格是:¥150/套 + 快递费。
包括
硬件电路板 + 外壳,485转接板,电源。
jtag小板请自行解决,finsh shell运行在dbgu上。
如果想把它当成开发板来使用也可:
固件烧写是现成的,可以不需要jtag。更改下程序,把finsh shell输出到一个串口中,也可把finsh shell更改成telnet方式。

如果能配个简易的jtag转接板就方便多了,毕竟很多人是想拿来当开发板用的。很多时候大家还是想连个jlink上去调试下的

网友:
看来这个比买的便宜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来这个比买的便宜多了

是的,双串口转以太,市场上的价格要比这个高。

RT-Thread/串口以太网转换器,硬件上更侧重验证性,而软件上则是开源且稳定,足够达到产品的级别。等大家拿到硬件就知道了。

网友:
mark,GUI是用rtGUI做的吗,看上去很漂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mark,gui是用rtgui做的吗,看上去很漂亮啊

哪儿跟哪儿呀,汗 =.=|

网友:
回复 网友G:
mark,gui是用rtgui做的吗,看上去很漂亮啊

哪儿跟哪儿呀,汗 =.=|

----------------------------
哈哈

网友:
东西差不多备齐了

淘宝链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6995778562

另外如果需要下面这样的模块,可以单独淘宝上联系我。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东西差不多备齐了

赞!串口以太网转换器需要做一个svn项目吗?

网友:
感谢楼主,不知道此产品实现网络数据转串口数据时的吞吐量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H:
感谢楼主,不知道此产品实现网络数据转串口数据时的吞吐量如何?

如果网络部成为瓶颈的话,在局域网里面可以做到115200bps全双工满负荷传输,串口数据据字节和字节之间可以无停顿。

网友:
我买了套, 继续支持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买了套, 继续支持楼主。

谢谢支持
前6个支持的朋友都会再附送一张电路板。可以diy用 :)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I:
我买了套, 继续支持楼主。
谢谢支持
前6个支持的朋友都会再附送一张电路板。可以diy用 :)

你不早说呀,前6个名额已经用完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I:
我买了套, 继续支持楼主。
谢谢支持
前6个支持的朋友都会再附送一张电路板。可以diy用 :)
你不早说呀,前6个名额已经用完了吧

上面安哥是最后一个 ^_^

网友:
to ffxz:

感觉你们的rtt 作的很不错.

本人有3片多余的全新AT91SAM7x256,打算捐给你们,数量确实微薄,不知你们需要不?

楼主:
谢谢noir。串口以太网转换器主要由mbbill来负责,你看看他是否需要吧。

网友:
mark, RT-Thread, 串口转以太网

这确实是一个推广RT-Thread好办法,在实际产品中检验RT-Thread,有很强的说服力。

网友:
回复 网友J:
感觉你们的rtt 作的很不错.
本人有3片多余的全新at91sam7x256,打算捐给你们,数量确实微薄,不知你们需要不?

目前7x256供货有点紧张,价格也比较离谱,能多几片芯片当然是非常有帮助啦。
只是目前测试样板正在出售中,所以可能有点不太妥当。
所以我想,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一批样板出货结束以后,用于这个开源项目后续的维护和升级中,你看是否可行。
我保证你的捐赠不会被用于出售,如果以后做成样品或者其他形式产品也会用捐赠的形式交给其他朋友。

网友:
to mbbill

我的邮件是:maya_man@sohu.com

可以告诉我你的地址我快递给你

网友:
能开源上位机软件的代码吗?
QQ:247622

楼主:
感言:
初始的时候听说mbbill要发一个这样的开源产品,我大吃了一惊。使用国产开源实时操作系统RT-Thread来做产品的虽然很多,但能够直接把一套产品来开源发布的,这个还是头一召。

这也让我明白为什么今年上半年以来为什么mbbill这么忙的原因。mbbill在RT-Thread团队中绝对是主力选手的那种,在LwIP上的功力也无比深厚。所以,这款产品在RT-Thread目前团队水平的情况下,也无疑达到了最高的稳定度。

大家肯定对于开源项目LwIP质疑过(肯定也对国内开源实时操作系统RT-Thread质疑过),担心它不能够应用于商业产品的领域中,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开源产品告诉您:LwIP行,当然RT-Thread也行!呵呵。

LwIP有bug,这个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就有感觉,但不属于那种非常大的情况。在常规使用中不会存在大的问题,在一些小的细节上LwIP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小细节问题完全可以在编程时多注意一些编程规则即可绕过去。相比ucos + uctcp数万美金的报价,在RT-Thread + LwIP免费策略情况下,您完全可以先行评估下这套开源产品,然后再决定您是否合适在产品中使用这套开源的RT-Thread平台。

----
另外,需要上位机软件代码的,可以邮件联系我。到时和mbbill再行商量下,应该如何处理这部分代码比较好。

网友:
到手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主要使用LWIP的UDP功能,TCP只用来传输一些小的静态网页,是否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B:
如果主要使用lwip的udp功能,tcp只用来传输一些小的静态网页,是否就不会有问题?

这个小菜一碟了吧

网友:
【147楼】 ffxz
你的邮箱多少?

网友:
已经买了板子,确需上位机代码研究研究,邮箱:taoriran728#163.com 。请把#换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板子有的卖吗?
有,mbbill为大家提供了70 - 80套硬件。具体发售情况这几天会公布。

淘宝的销量看起来不错啦,,,,,期待热卖

网友:
回复 网友L:
在什么产品上会用到串口转以太网的?
需要以太网通信的,产品设计时都有以太网口

可能是为了兼容一些老的串口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M:
偶用sierra airprime q26做了这个产品了
不过lan只有10mbps的
但功能就更复杂了,可以gprs(3g都ok)转以太网,可以gprs转串口,也可以串口转以太网,也能当无线网关使用.呵呵
唯一就是用的协议栈是收费的商业协议栈,不是开源的,做产品倒是ok,做研究学习就不行咯

一看到sierra 就想起了cs的启动画面,,呵呵

话说还真有这么老卵的东东啊,什么都能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N:

用7s256的表示今年年底都不知道是不是有现货,,,,n个代理都说一片都没有,,样品都没

atmel洗洗睡!

网友:
回复 网友O:
回复 网友M:
偶用sierra airprime q26做了这个产品了
不过lan只有10mbps的
但功能就更复杂了,可以gprs(3g都ok)转以太网,可以gprs转串口,也可以串口转以太网,也能当无线网关使用.呵呵
唯一就是用的协议栈是收费的商业协议栈,不是开源的,做产品倒是ok,做研究学习就不行咯
一看到sierra 就想起了cs的启动画面,,呵呵
话说还真有这么老卵的东东啊,什么都能转的!!!

这个在现在的基础上加个GPRS模块就可以,用lwip的话修改一下netif应该就行了。
现在这个产品基础上还可以很容易的衍生出其他东西来,比如数据采集啊什么的。

楼主:
还有,学习RT-Thread网络,从串口以太网转换器开始

不过,似乎mbbill挂免战牌了,缺少外壳ing

网友:
对上位机比较有兴趣,呵呵,可惜楼主不开源上位机,呵呵

网友:
支持mbbill,ffxz,我去淘一块来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学习rt-thread网络,从串口以太网转换器开始
不过,似乎mbbill挂免战牌了,缺少外壳ing

又弄到一批外壳,继续开张,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淘宝不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E:
淘宝不卖了?

回复 网友Q:

这两天不在深圳,暂时下架一会儿,周一再继续~

网友:
mbbill ,想问一下这块板刚生产出来你是怎么烧写程序的?JTAT,DBGU都没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R:
mbbill ,想问一下这块板刚生产出来你是怎么烧写程序的?jtat,dbgu都没焊啊

产品批量生产都是先烧芯片再贴片的。留jtag只是为了方便测试

网友(2010-09-01):
回复 网友E:

我发现固件更新总是不成功,不知是什么原因,显示进度%1就停了,芯片里的程序也被破坏了

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我的串口是USB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R:
回复 网友E:
我发现固件更新总是不成功,不知是什么原因,显示进度%1就停了,芯片里的程序也被破坏了
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我的串口是usb转的

有可能是232上的数据偶尔出错,能进入1%说明前期协商过程已经成功了,后面停下来只有数据校验错误才会这样。
上旺旺或者qq细说。

网友:
请问mbbill:把keepalive等参数修改这么短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 tcp keep alive.
#define LWIP_TCP_KEEPALIVE                        1
#define TCP_KEEPIDLE_DEFAULT                3000UL
#define TCP_KEEPINTVL_DEFAULT                1000UL
#define TCP_KEEPCNT_DEFAULT                        3U
TCP_KEEPIDLE_DEFAULT、TCP_KEEPCNT_DEFAULT的单位是milliseconds,
TCP_KEEPCNT_DEFAULT 是次数。

使用wiseshark监视可以看到每隔3s就有keepalive的数据帧。

在tcp.h中有描述:
/* Keepalive values, compliant with RFC 1122. Don't change this unless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

#ifndef  TCP_KEEPIDLE_DEFAULT
#define  TCP_KEEPIDLE_DEFAULT     7200000UL /* Default KEEPALIVE timer in milliseconds */
#endif

#ifndef  TCP_KEEPINTVL_DEFAULT
#define  TCP_KEEPINTVL_DEFAULT    75000UL   /* Default Time between KEEPALIVE probes in milliseconds */
#endif

#ifndef  TCP_KEEPCNT_DEFAULT
#define  TCP_KEEPCNT_DEFAULT      9U        /* Default Counter for KEEPALIVE probes */
#endif

另外,在《TCPIP详解_卷1_协议》第23章,提到keepalive是争议的功能,是协议层实现还是应用层实现。书中还提到:
"Host Requirements RFC提到一个实现可提供保活的功能,但是除非应用程序指明要这样,否则就不能使用该功能。而且,保活间隔必须是可配置的,但是其默认值必须不小于两个小时。"

之所以看这个想到keepalive,一是因为我看过zlg的以太网模块它周期性向网关发送arp帧,二是gprs传数据应用时一般有“心跳”帧(即应用层周期性比如3分钟发送一串数据)。

网友:
因为需要检测链接状态,所以必须用心跳包,但是应用层数据协议已经是定死的不能修改,比如目前就是客户端的字节流,所以只有用keepalive了。
目前市面上转换器基本都是这么做的,而且时间也是类似,不会使用默认两个小时那么久。

网友(2010-10-15):
学习中,想请教一下:
我用坛子里面下载的MDK 3.50版本,编译这个源码的debug工程,有3个warning,
..\..\libcpu\arm\AT91SAM7X\start_rvds.S(494): warning: A1745W: This register combination is DEPRECATED
..\..\libcpu\arm\AT91SAM7X\context_rvds.S(65): warning: A1745W: This register combination is DEPRECATED
..\..\libcpu\arm\AT91SAM7X\context_rvds.S(81): warning: A1745W: This register combination is DEPRECATED

忽略告警的话,用keil的simulator进行仿真,在dgbu.c的第88行,即DBGU_PutChar(unsigned char c)函数的while语句:
    // Wait for the transfer to complete
    while ((AT91C_BASE_DBGU->DBGU_CSR & AT91C_US_TXEMPTY) == 0);
进入死循环,貌似发送的字符c一直没有结束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坛子里面下载的MDK 3.50版本,编译这个源码的debug工程,有3个warning,
..\..\libcpu\arm\AT91SAM7X\start_rvds.S(494): warning: A1745W: This register combination is DEPRECATED
..\..\libcpu\arm\AT91SAM7X\context_rvds.S(65): warning: A1745W: This register combination is DEPRECATED
..\..\libcpu\arm\AT91SAM7X\context_rvds.S(81): warning: A1745W: This register combination is DEPRECATED

忽略告警的话,用keil的simulator进行仿真,在dgbu.c的第88行,即DBGU_PutChar(unsigned char c)函数的while语句:
    // Wait for the transfer to complete
    while ((AT91C_BASE_DBGU->DBGU_CSR & AT91C_US_TXEMPTY) == 0);
进入死循环,貌似发送的字符c一直没有结束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
软件仿真硬件功能当然不行.   我还想仿真一下网络就通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S:
软件仿真硬件功能当然不行.  连_发两次是不是间隔10小时? 我还想仿真一下网络就通了呢.

谢谢回复,mdk不能用软件仿真吗?我看options for target的debug设置里面有use simulator选项的,这个功能对于C51仿真是可以用的,请问是不是对于arm不可用?

网友:
我已经在options for target的debug设置里面勾选了use simulator选项,然后编译再进入仿真界面去运行的,在仿真界面的外设菜单中,有debug unit这个外设,因此我以为可软件仿真

为了弄明白是不是可以软件仿真,特地去keil网站搜了一下,找到这个页面:
http://www.keil.com/dd/vtr/4081/8393.htm

Peripheral Simulation
For Atmel AT91SAM7X256 — Debug Unit

Simulation support for this peripheral or feature is comprised of:

Dialog boxes which display and allow you to change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These simulation capabilities are described below.
……

看起来貌似可以支持软件仿真?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对keil版本有要求,我用的版本是3.50

请这里的朋友帮我看看怎么解决问题吧,先谢谢了

网友:
板子还有卖的吗

网友:
mark正好用得到,考虑买一个。

网友:
不要mark了
已经结束,不卖了。

网友:
。。。
mark党都不看回帖的么

网友:
没的卖了?

网友:
mark,不懂啊,感觉自己很渺小

网友:
还卖吗?好像没看见了啊

楼主:
结束了,不卖了,锁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