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中陈旧落后的技术与STM8比起来真是令ATMEL汗颜啊。

楼主(2010-08-01):
STM8设计理念上全面超越AVR,看看人家STM8完善的时钟管理,变化多端的I/O端口方式,功能强大的正交定时器..............
AVR已全面被超越,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网友:
crotex-m0会不会取代8位机?

网友:
呵呵,我觉得STM8设计理念上AVR和stm8差不多,当然AVR是10前就有的产品了。个人更喜欢AVR,但几年前就不再产品上用了。
看一个产品的设计理念,我看的更多是架构,开发特性,很少关注外设。

网友:
等我的转印机完成我也弄STM8的核心板玩玩

网友:
如果STM8能像arm那样授权多家厂家竞争生产的话,还可以考虑,否则avr目前的样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网友:
到底STM8强在哪?

网友:
性能差很多么?关键是看你用在什么地方。看干扰都考虑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打算搞STM8了,看到其诱人的价格。
8K flash 1K sram的STM8才卖3元。。。这使我不得不重新开始审视STM8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打算搞stm8了,看到其诱人的价格。
8k flash 1k sram的stm8才卖3元。。。这使我不得不重新开始审视stm8了。。。

之前是2.7的,现在涨到3.2

网友:
avr还是很难超越的,仅就编译器而言,AVR是为数不多的gcc支持极好的8位单片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AVR拥有很多的寄存器,方便gcc发挥作用,stm8的编译器支持,目前是众所周知的烂,这个是很要命的。另外,个人认为,8位单片机一般用于较低端运用,简单好用才是王道,搞得复杂无比没太大必要。

网友:
STM8低功耗怎么样,现在MEGA48PA功耗也很低了

网友:
设计理念avr落后了

比如熔丝位,搞错了芯片就锁死了,明显不合理。
stm8合理多了,熔丝位搞错了也不会锁死,他的时钟源是可以程序更改的

比如写flash加密码保护,可以防止程序误写flash

avr没有加密码,意味着如果带了iap功能,程序跑飞了很有可能把程序区给误擦除了。。。。

网友:
我也转STM8  公司不可能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等待AVR降价  目前什么芯片性价比高 就转什么芯片

网友:
STM8的新特性我觉得AVR完全是可以跟上的。问题是AVR用的很好了,换STM8是不是很危险呢?

即使STM8和AVR性能是一样,甚至更好。但如果设计时发挥不好,是不是就影响到产品的质量了呢?

期待世界大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能这么说吧,AVR内核已经多少年了?和新发展出来的STM8来比,本来就不是太合适的比较对象。
我也对熔丝位,时钟管理觉得很恼火。不过没啥办法。。。

要看Atmel的新内核设计,还是看看AVR32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avr还是很难超越的,仅就编译器而言,avr是为数不多的gcc支持极好的8位单片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avr拥有很多的寄存器,方便gcc发挥作用,stm8的编译器支持,目前是众所周知的烂,这个是很要命的。另外,个人认为,8位单片机一般用于较低端运用,简单好用才是王道,搞得复杂无比没太大必要。

你错了,不烂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打算搞stm8了,看到其诱人的价格。
8k flash 1k sram的stm8才卖3元。。。这使我不得不重新开始审视stm8了。。。
之前是2.7的,现在涨到3.2
估计很快涨到5元并且会没货 :)

到时候avr就涨到2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设计理念avr落后了

比如熔丝位,搞错了芯片就锁死了,明显不合理。
stm8合理多了,熔丝位搞错了也不会锁死,他的时钟源是可以程序更改的

比如写flash加密码保护,可以防止程序误写flash

avr没有加密码,意味着如果带了iap功能,程序跑飞了很有可能把程序区给误擦除了。。。。
----------------------------------------------------------------------
熔丝位够烂的,之前锁了300+的芯片,后来用高压编程器恢复了

网友:
后avr时代无可避免!
现在已经用stm8做东西了,iar环境,不用库。
用iar是因为iar编译器新出来,还很有升级的潜力(现在这个版本还很傻)。
写程序难以避免用到除法,定点除法测试同主频比avr快4倍左右。同样做乘法,两种单片机相当。
解密性上,avr相当于没有加密了,太容易破解了,也就是avr加密在于软件,但是,stm8加密可以软硬兼施,自编程可以以字节来编程!!!(头一次见这么爽的flash,跟eeprom差不多了)
io口做的很不错,寄存器多,io口功能形态很多。
彻底抛弃了avr的isp下载(不知锁死过多少芯片),单线swim下载兼调试。
stm8的内部rc受温度影响很小,avr的受温度影响极大!(我的一个产品中测试出来的,根本不能指望用内部rc来做串口)。
竟然有时钟自动切换,软件中断,程序跑飞检测,镜像看门狗等等新颖的功能。

atmel不知怎么了,完全不重视中国市场!!!

网友:
8051中陈旧落后的技术与AVR比起来真是令intel汗颜啊。

网友:
或许STM8是未来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但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AVR已经穷途末路
量大的单子 可以从AVNET等走货 质量有保证

网友:
再怎么说AVR是一款比较成熟的产品,STM8是否能超越AVR要用时间来证明而不是用广告来证明。

网友:
16楼】 armok 阿莫

积分:47506
派别:
来自:ourDEV.cn 站长
回复 网友C:
设计理念avr落后了
你用最新设计的芯片,去批评一款十年前的芯片说设计理念落后,这是不合理的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题是atmel已经不打算升级avr,顶多也就是改个工艺

网友:
换作我也不升级AVR,升级IC与新开一个IC成本是一样的。
成熟的产品只会改进工艺,不会对内核做改动的。

网友:
要比也不能用Mega系列和STM8比啊,不是一个年代的东西。可以多了解下Xmega,据说某几个型号都有现货。

网友:
XMEGA?
算了吧
缺货缺怕了,atmel拜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打算搞stm8了,看到其诱人的价格。
8k flash 1k sram的stm8才卖3元。。。这使我不得不重新开始审视stm8了。。。
之前是2.7的,现在涨到3.2
估计很快涨到5元并且会没货 :)

到时候avr就涨到20了

------------------------------------------------------------------------

看好stm8。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设计理念avr落后了
比如熔丝位,搞错了芯片就锁死了,明显不合理。
stm8合理多了,熔丝位搞错了也不会锁死,他的时钟源是可以程序更改的
比如写flash加密码保护,可以防止程序误写flash
avr没有加密码,意味着如果带了iap功能,程序跑飞了很有可能把程序区给误擦除了。。。。
----------------------------------------------------------------------
熔丝位够烂的,之前锁了300+的芯片,后来用高压编程器恢复了

用非门加晶振搭个时钟源很困难吗?或者直接用个有源晶振很困难吗?

网友:
复杂计算STM8执行效率约AVR的40%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复杂计算stm8执行效率约avr的40%
未必。
%80还可信,
%40,不相信。

网友:
搞了半天大家都是在比外设啊,STM8的内核怎么样啊?

跟AVR比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AVR的好多新型号功能性能应该比STM8S更牛.问题是连老型号都买不到货了,新型号只见资料不见东西.
STM8再好也和AVR一样到时候断货了,找不到替代品.
既然决定要学了,为什么非要学STM8呢,直接学STM32不就行了.
我觉得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低端用PIC,高端用STM32.
AVR的最佳替代就是STM32或CORTEX M3

网友:
STM32 的价格。。。

网友:
围观,吵架潜力贴

网友:
现在竞争确实非常激烈,残酷!除非可以做的像PIC,瑞萨那样自成体系,否则优势很难保持!
AVR超越51,同样AVR也会被超越!STM8也是如此!

网友:
stm8的执行效率不如avr? 还复杂计算??!!

就说比算个除法算个余数吧,比如BCD转换,31L可以自己试试看。。。

stm8s有硬件除法

网友:
观望,AVR和STM8都用

网友:
只用对的,不用好的!
性能再多,用不到,和没有一样!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听说stm8抗干扰没有avr好。

网友:
我改用鬼子的瑞萨啦。

网友:
鬼子的片子小批量也不好搞

网友:
【46楼】 ahfong2006
积分:681
派别:
来自:浙江
鬼子的片子小批量也不好搞

赞同,而却开分工具贵!

网友:
目前比较郁闷的时候,QFN24封装的STM8,居然不可以外接参考电压来进行ADC转换。
我的板子的上的模拟电压输入最大才1V,难道要我用它的的VDDA,乖乖,精度直接掉到三分之一!!!
所以,单单从这一点看,STM8的其它功能再花哨,我也用不上啊,当然片内RC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新的8位MCU,主频20M左右的一大把呢。

所以,想要真正的高级的话,考虑一下xMega。

再说说缺货的问题,问过我公司的采购,对方直接说,“涨价?怎么可能,这年头都是降价的”,当然了,采购量大是前提啊。

网友:
楼上你们采购是神仙吗?

这年月啥都在涨,电阻、电容、三极管都在涨价,连蔬菜都在涨价。
菜场里已经很少有3块钱以下的蔬菜了,动不动就是4,5块的蔬菜
你们采购大概不买菜的

avr的涨价必然的,价格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水平。
atmel严控销售关口,禁止芯片销售给未注册的客户。
今天向双龙要货,被告知现货无法开票,atmel现在管理的很严,必须销售给注册客户。
要成为注册客户,你就订货吧,订货了atmel数据库里就有你的信息了,订货周期4个月。
nnd,atmel你一边凉快去吧。
没了张屠夫,我们就吃毛猪肉?开玩笑了

网友:
【38楼】 snoopyzz

哈哈,开个玩笑,我告诉你AVR强在哪,AVR在没有硬件除法的情况下,

就是软件除非,计算你说的BCD(得到十位和个位),得到商和余数只需15T,所以AVR强。

STM8有硬件除法,计算一次BCD,得到十位和个位需要多少周期呢?

网友:
AVR将一个节字数分成三位BCD(百位,十位,个位)最多只需24T

AVR没有硬件除法能做到这么快,足够说明AVR运算能力强了吧。

网友:
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复杂计算stm8执行效率约avr的40%

无知,STM8有硬件除法器,AVR有吗? 不懂不要紧,别乱说才是。

网友:
最普通的51也有硬件除法的,效率很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G:
设计理念avr落后了
你用最新设计的芯片,去批评一款十年前的芯片说设计理念落后,这是不合理的 ...........

难道就因为AVR是十年前的芯片,就永远不允许说被超越?
我们用的是芯片,不是历史。

楼主:
回复 网友I:
8051中陈旧落后的技术与avr比起来真是令intel汗颜啊。

如果你同意AVR与STM8之比如同8051与AVR之比,我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对于搞快速开发的来说,易用性要比性能更重要。

我花一下午时间搞出来STM8的流水灯,一点也没觉得高兴,因为我学51时最多也就十几分钟能用Keil的汇编编51的流水灯了,换到AVR入门也很快。
这个STM是比较强大,但我用不上,开发太麻烦,浪费的时间比器件本身更多。

楼主:
回复 网友J:
目前比较郁闷的时候,qfn24封装的stm8,居然不可以外接参考电压来进行adc转换。
我的板子的上的模拟电压输入最大才1v,难道要我用它的的vdda,乖乖,精度直接掉到三分之一!!!
所以,单单从这一点看,stm8的其它功能再花哨,我也用不上啊,当然片内rc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新的8位mcu,主频20m左右的一大把呢。
所以,想要真正的高级的话,考虑一下xmega。
再说说缺货的问题,问过我公司的采购,对方直接说,“涨价?怎么可能,这年头都是降价的”,当然了,采购量大是前提啊。

你公司的采购确实牛X,全球无敌。
Xmega ?   我太佩服Xmega了,可以与32位的ARM比价格,与8位机比性能的一款产品。

网友:
没有一种单片机不会被超越,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事。

但我真不知道STM8比AVR先进多少,谁能介绍下STM8,没用过,也没看到中文的手册。

E文太差了,看不懂。

网友:
大家继续讨论,能学到不少东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再怎么说avr是一款比较成熟的产品,stm8是否能超越avr要用时间来证明而不是用广告来证明。

不要用你的狗眼把什么都看成广告,这是讨论贴。
如果你要看广告,回家去看你老婆的情书吧。

网友:
我的结论是STM32很牛很强大,STM8很傻很尴尬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设计理念avr落后了
比如熔丝位,搞错了芯片就锁死了,明显不合理。
stm8合理多了,熔丝位搞错了也不会锁死,他的时钟源是可以程序更改的
比如写flash加密码保护,可以防止程序误写flash
avr没有加密码,意味着如果带了iap功能,程序跑飞了很有可能把程序区给误擦除了。。。。
----------------------------------------------------------------------
熔丝位够烂的,之前锁了300+的芯片,后来用高压编程器恢复了

用非门加晶振搭个时钟源很困难吗?或者直接用个有源晶振很困难......

你以为就是晶振熔丝出错啊,ispen和rstio熔丝也会错的

网友:
晕,楼主,是对AVR涨价表示了强烈不满而已,这都没有看出来,哈哈

网友:
【64楼】 dianzidog

ISP模式下是禁止编程ispen和rstio熔丝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64楼】 dianzidog

isp模式下是禁止编程ispen和rstio熔丝的。

你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说实在的AVR的文档相当的好,ST的文档感觉就像一个公司经常有人跳槽,没有人自己检查过,不是非常确认的话建议慎重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M:
说实在的avr的文档相当的好,st的文档感觉就像一个公司经常有人跳槽,没有人自己检查过,不是非常确认的话建议慎重使用!!

认同。
AVR的文档做的确实不错,ST的文档过于分散,让人查起来费劲,这是ST的一大缺点。

网友:
STM8的I/O乍看是很強大沒錯,不過....

仔細品味下....高速I/O跟低速I/O就限制了它的適用範圍了,

一個MCU的I/O有1半只能操作在高速的範圍,

AVR就沒有這個困擾,所有的I/O都是一致性,

有時後看似強大的功能,也就是個累贅

比如說I/O的初始規劃就要多寫好幾行的程式,

本來我手上有幾個案子也打算轉成STM8,
在評估中高/低速的I/O就遇到問題了,
用Mega88播放存放在NAND Flash的44.1khz 6ch Wave音訊沒什麼難度,
用STM8可就難辦了(同等級的STM8).

网友:
【67楼】 dianzidog

rstio不敢保证,但ispen在ISP模式下是不能编程的。

看看这图,这是双龙的ISP下载软件熔丝配置,两个都是灰的,不存在误编程。

网友:
真是抬杠长学问啊,avr和st8孰优孰劣好像一时也很难见分晓,其实真的有必要一较高下吗?好像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有位朋友说的很有道理,选择什么芯片适用是关键,比如大家现在好像都在用数码相机了吧?我也买了一个,但是多年前的一款135单反相机我还是经常拿出来把玩和使用,因为我是喜新不厌旧,好用就行是吧

网友:
楼主白漆
还用单片机
现在的主机CPU性价比超高
40块可以买到64位  3.3G 的啦

网友:
什么时候xmega大规模供货我就回到atmel上了

网友:
各有所长,够用就好,价格是一个考虑因素

网友:
其实STM8对比AVR系列的只能与Xmega去对比,推出时间,外设特性都有可比性。

其实大家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注意到
标准的tiny与mega系列是支持5V的而STM8只支持到3.3V这个区别会打死大片的应用,这也是STM8与标准AVR系列不能相比较的原因

孤陋寡闻了,STM8S新出的器件的样子.......
最主要不关注STM8很久了,因为根本就没有形成竞争.......

网友:
STM8的供电是2.95V到5.5V的

网友:
STM8的工作电压不够宽啊,AVR同一个芯片就可以是1.8V到5.5V

STM8虽然也有低电压,但只能到3.6V(1.8到3.6V)

STM8S 2.95V到5.5V

STM8L 1.8V到3.6V

网友:
STM8外设上看可能会比较新,但内核没感觉哪里有超越AVR的。

网友:
【76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积分:2452
派别:
来自:

其实STM8对比AVR系列的只能与Xmega去对比,推出时间,外设特性都有可比性。

其实大家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注意到
标准的tiny与mega系列是支持5V的而STM8只支持到3.3V这个区别会打死大片的应用,这也是STM8与标准AVR系列不能相比较的原因

孤陋寡闻了,STM8S新出的器件的样子.......
最主要不关注STM8很久了,因为根本就没有形成竞争.......

--------------------------------------------------------------------

已经形成竞争了

贵公司销售渠道的混乱需要广大客户买单
现在贵公司规定所有avr芯片不得卖给非注册客户,于是广大非注册客户只能买到非正规渠道20块的mega8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非注册客户,是贵公司以前销售管理混乱造成的。
现在贵公司整顿销售渠道,但是这个板子打到客户屁股上了。
我们都想成为贵公司的注册客户合作伙伴,但是4个月的订货周期,高昂的定价(预订价格比市场上炒货价便宜不了多少)。
断粮4个月让人饿死,高价格让客户的成本没有竞争力。还有贵公司经常调整产能,客户有这顿没下顿。
所以贵公司还是一边凉快去吧。

没有竞争?睁眼看看m8现在卖多少一片,stm8卖多少,飞思卡尔的908卖多少一片?

stm8,908也需要订货,但是分销商的库存足以让我们度过首次订货期的芯片荒,后面分销商按计划给我们订货,供应完全没有问题,价格也便宜。
当然我们也不会一棵树吊死的,多种方案预备着呢

网友:
准备用STM8S

网友:
哈哈,ATMEL输的不是技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67楼】 dianzidog

rstio不敢保证,但ispen在isp模式下是不能编程的。

看看这图,这是双龙的isp下载软件熔丝配置,两个都是灰的,不存在误编程。

这是双龙的软件保护而已,看avr的文档,熔丝每个位都可编程的!!!!

而且就像写FLash会存在误码一样,写熔丝位也会存在一定误码。明明设置上没禁止ISPEN熔丝,但写进芯片后,ISPEN会错误地被禁止!!!当然误码率不会很高,但量产KK级的时候数量不少的!!

网友:
【83楼】 dianzidog

写熔丝的时候,时钟不稳定的话会有这种清况发生的,但几百片都这样,自己要思考下为什么。

数据手册上有提到ISP编程时,ISPEN不能访问的。

网友:
对。Atmel输的不是技术上! 策略失误,给了STM8很大的一个机会!

网友:
似乎性能都弱化了,咱们看重的是供货,价格,服务。。。。
不过具体看stm8和avr做运算上,avr在除法远不及stm8,测试做乘法两者速度一样。
如果比较翻转io口,目前两者速度同主频是一样的,好像stm8支持位操作,如果编译器按位操作来的话,比avr快几倍的翻转io不成问题

网友:
假定NXP以后能持续改进LPC11系列的产品,增加5V器件,把目前那个SB的上电缺省端口Pull-up(没见过那么烂的I/O设计)改成上电三态,那么8-20元的通用8位机很难生存了, 通用功能的8位机只有在3-8元范围内才有活路。

网友:
STM8读写RAM速度基本相当于AVR读写IO区速度

网友:
86L,STM8甚至有直接位取反指令,指令周期是1T,也就是说最快可以16MHZ的速度用软件操作端口。。。

|= &=~ ^= 之类,只要右侧是常量,编译器会生成位操作指令。

网友:
如果编译器优化好,STM8速度该不低于AVR才是。

网友:
【59楼】 taishan
积分:539
派别:
来自:山东淄博
回复 网友J:
目前比较郁闷的时候,qfn24封装的stm8,居然不可以外接参考电压来进行adc转换。
我的板子的上的模拟电压输入最大才1v,难道要我用它的的vdda,乖乖,精度直接掉到三分之一!!!
所以,单单从这一点看,stm8的其它功能再花哨,我也用不上啊,当然片内rc还是比较快的,但是新的8位mcu,主频20m左右的一大把呢。
所以,想要真正的高级的话,考虑一下xmega。
再说说缺货的问题,问过我公司的采购,对方直接说,“涨价?怎么可能,这年头都是降价的”,当然了,采购量大是前提啊。

你公司的采购确实牛X,全球无敌。
Xmega ?   我太佩服Xmega了,可以与32位的ARM比价格,与8位机比性能的一款产品。

=============================
中国钢协的铁矿石谈判有希望了,让他们公司的采购去买铁矿石吧,估计会成为D的英雄(不是RM的)

网友:
STM8的乘法器是4T的,AVR的乘法器是2T的,怎么会速度一样呢?

网友:
STM8的硬件除法需要2-17个周期,AVR没有硬件除法器,但优化好的话比硬件除法器还快。

网友:
只有avr主动放弃小批量市场的情况下stm8才有可能蚕食原有的avr市场;不过在市场上依然能找到avr小批量货源的情况下,哪怕价格贵一点,也不会给stm8有太多可乘之机。
相反对于国情,无论是低技术使用或者学习者,没有易于使用的直插封装,却是stm8的致命缺陷,这一点在avr的直插芯片首先缺货可见一斑。
而对于芯片的性能,就如到现在依然不会使51销声匿迹一样,只有依然有avr芯片供应,就不存在淘汰问题。
而对于性能,不是越高级越强大越好,恰恰相反,能满足使用要求并且易于使用更重要。打个比方,若出现2G时钟的51芯片,恐怕若按lz逻辑,该让包括avr、stm8等在内的诸多芯片“汗颜”吧?却不见得能实在的为它增色多少,也不见得因此它就能在市场和应用上大面积打败其它芯片。

网友:
【94楼】 vilin_li

说的很好啊,N年前的51还是学生的首选啊。

网友:
不同的角度选择也就不同。

很多人说PIC好,我查了一下,如果采用PIC,好像要回到asm时代,pic c好像不成熟、而且第三方工具很少,我们都要用正版,危险很大。
stm8应该比avr性能好,新学习单片机的人,值得学习,使用avr换stm8从技术角度看差别很小,不像从51到avr的转变,一下子提高十几倍

网友:
【93楼】 hsztc

STM8的硬件除法需要2-17个周期,AVR没有硬件除法器,但优化好的话比硬件除法器还快。

=======================================

16位/16位
只是2~17T,软件优化再好你试试?除数固定或特殊还有得优化。。。
否则你查表也没这么快。。。

另外,stm8提供的丰富的寻址方式,并能1T直接操作RAM置位,取反。还可以一条指令操作RAM和寄存器A一起做乘除外的运算,
相比avr强多了。。。除非你用AVR变量不多,全用寄存器代替-_-

AVR 中将RAM中某位改变一下,麻烦死了。。。

另外,stm8还可以在ram中跑程序,可以动态生成代码,有助于加密

网友:
【97楼】 snoopyzz

AVR进行常规的16位/16位的软件除法而要200多T,跟STM8比起来是有差距,

但用处不多,而除数固定的用的比较多,因该可以进行优化,效果可以接近甚至超过STM8的硬件除法器

上面有人提到BCD码转换,AVR用C来写可以做到除10只需9个周期,余数4个周期,总共只要13T就可以完成了。

这个方法在论坛上可以找到。

还有就是不能拿STM8的优势跟AVR的劣势做比较。(STM8比AVR晚出这么多年而性能确跟AVR差不多,本身就是一种劣势)

STM8只有几个特殊的工作寄存器,不能做其它用途,所以操作上都要通过RAM,因此RAM必须快

AVR有32个通用工作寄存器,变量可以定义在上面操作,相当于32个STM8的寄存器A,

STM8大多运算都要通过A的(比起51算会少点),而AVR的32个通用工作寄存器大多都有A的做用。

用过51的汇编的应该都知道只有一个A不好在哪里吧。

AVR虽然不能在RAM中跑,但你所说的动态生成代码的功能AVR也能做到的,AVR可以通过程序动态改变FLASH的。

要对比AVR和STM8就要了解它们的优劣,然后踪合的评价,我去ST网站上下了STM8的CPU编程手册,英文的看的不是很了解

基本看了下,没有感觉STM8哪里有强过AVR的,各有各的优缺点,所以我的个人感觉STM8并没有超越AVR。

网友:
一个比寄存器,一个比ram,
risc,cisc,各有优劣。

网友:
价格差不读,性能强很多,是超越。
性能差不多,价格便宜很多,也是超越。

网友(2020-05-07):
AVR现在也还有,小批量没必要更换。

网友:
STM8的ADC室多少位的?12Bit吧?AVR的才10bit

网友(2020-06-29):
STM8有没有lauchPAD板?或者容易上手的测试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