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金CNC制作

楼主(2010-08-02):
:)不要钱的机器.正在激光切割中!3毫米的不锈钢板.X为350,Y轴200,Z轴200.但愿第一台机机能成功

网友:
看那部分也不像3mm的样子呀?这种小铣床,用30mm厚钢板还差不多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做板金机

网友:
看图像是钣金折出来的

网友:
折出来  折出来的~~~精度

网友:
涉及精度的部分最好不要用弯折工艺
激光切割精度一般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这是三毫米的不锈钢折弯.数控折弯精度应该还是有保证的.

第一道弯比较重要,用同一个参数折弯法兰边,即便是有误差.也是同高同低.到了滑台顶多就是长短变化.光杆最后量着做就好了:)

另外滑台面上开了许多的排孔
.用铝板与台面贴合用螺丝固定.这样可以尽可能保证台面的平面性
!再搞个塑料板固定机器自己铣平做台面!

这台机器只是自己第一台机器.追求能成功.并不是靠他能做些什么!用来学习学习用呗!

阿莫的机器买了我又退了.实在是等不及,自己做没经验怕浪费银子.
所以利用现有资源搞个不要钱的机器来学习!要求很低!能雕木头塑料就足够了,另外还要处理个吸振问题,肯体等做好再看了!:)

网友:
如何数控折弯?

网友:
哪个 Z 转 的支架因高点吧 这样  可以 钻到 高有东西

网友:
哇,做钣金岂不是可以很便宜的价格就可以出精度凑合的鸡鸡,而且更方便大规模生产,关注中

楼主:
Z轴是滑台.打的有30*30的排孔.可以能过孔上下移位固定的.你想高就高.低也就可以低的!目前激光切割费用是350滑台底座为35块钱一个.200为15块钱一个.动滑台为5块钱一个.加所有杂七杂八,不超三百块钱吧!当然有经验之后可以去切割最大厚底为20毫米厚的钢板!.比线切割要便宜得多.精度也不错.最小0.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很好看, 能不能帮我做一台,一直想搞台800内的雕刻机,主要用于雕PCB,主要原因是自己机械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也没条件搞,3MM的强度雕PCB应该可以了,可以holts.he@gmail.com联系我。

楼主:
各零件装配准确,就是丝杆出现了困难!板金的法兰边平面度不够.导致丝杆安装不是绝对同心.将重新做一个螺丝穿透滑台解决同心问题!介此将快要完成!:)

网友:
我想说~~~~~  折好后 先对几何尺寸进行一下 效准 精度会更有保证

还有 从XY轴的支撑来看  因当会发生水平倾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零件装配准确,就是丝杆出现了困难!板金的法兰边平面度不够.导致丝杆安装不是绝对同心.将重新做一个螺丝穿透滑台解决同心问题!介此将快要完成!:)

上原子灰~~~~ 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