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C0832

楼主(2010-08-02):
我把DAC0832接成直通方式,看图,不需要软件操作,让他实时转换,我在proteus上可以摸拟成功,但是实际焊的电路就是有问题,特别是,我不给DAC0832加基准电压 ,而用万用表册得Vref的电压是5v左右,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2-05-14):
楼主现在弄好了吗?说一下好么

网友A:
最近也在看这个芯片,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看这个芯片,知道的说下,谢谢,

参考这个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
+5V的供电 能用+10V的基准电压?

网友:
正在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