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昨天烈日下飞,电调还是发热太严重了,焊锡再次化了!

楼主(2010-08-02):
飞了一块电池,第二块时一个电调的焊锡化,引线脱落,机机当场失控,一个跟斗直接载下来,还好当时正好的低飞,只折了一只EPP1045反桨,庆幸不是在设高飞时脱落,不然的话就损失惨重了。。。。

之前飞过多次,电调没什么问题,可能是这么烈日下飞,散热不良,导致锡熔化了。

但DYS 2834 KV600 ,配EPP1045确实发热有点厉害。。。。

网友:
户外温度再高么也不会高到60吧 锡是不可能化掉的啊

网友:
不会是自我安慰吧,在烈日下飞行中就散热不良?

网友:
锡融化没200度不行。太热了。

楼主:
电调的引线直接脱焊了,之前用12寸桨在室内飞就脱焊过,才换用10寸桨。

锡完全融化是要200多度,但开始软化的温度估计百来度就开始软了。

25度的使用的环境和35度的使用的环境,散热肯定不同,电调的温度也会不同的了。

据根到底还是电调的问题,电机和桨的搭配问题,也许是MOS管导通电阻大,现在的MOS适宜于也太多假货了,量大可以直接从代理订货,但业务用几十只真不知从那买才是正品。

网友:
呵呵,我的电调温度一直都很高,不敢飞高了,焊锡融化多次。

很是郁闷。

网友:
换好马达试试。gs2830-16不过是配1245桨,300g拉力2.5a电流。

楼主:
开始制作时用2212,KV930,觉得KV值太高,后来换用C2806,KV600,觉得KV值太低了,升力不足(估计要换用4S电池才好)现在用的是DYS KV750, 电调又发热,真是气死我了。。。。。

网友:
一步到位换gs这个

网友:
线路连接全部铰接。

楼主:
铰接也不可靠,焊锡都要熔化了,估计管子也接近极限了快坏了,一样摔机。

楼主:
换GS又要好几百大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