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E改用LT1709-1.25V基准

楼主(2010-08-02):
借用坛友jscm2000图片 (原文件名:ourdev_498196.jpg)
刚入手一块UT61E万用,看了各位DX的评论,也来改改。展没相机,借用网友jscm2000图片,先谢过!
1:打开后盖,接入电池(我是直接卡在主板电极上,注意电池和主板绝缘,小心点好),开机。
2:准备一块稳定,不一定要准确,测量2K可调电位器旁,基准测试点-100mv电压,备用。(我用VC9806+测为-99.75mv)
3:取下主板,液晶片,在主板上,如图位置:焊入lt1790-1.25V(我用的是LT1790ACS6-1.25),两个10K片电阻,10UF 0805 贴片电容,拆下原电路
分压电阻R15\R16,焊入图示位置。
4:装好主板,接上电池开机,调节2K电位器,调节基准电压等于开始测量记录的基准电压。
5:装配试机。
这样只能使表基本达到原表精度。换用外部基准,改善表温漂太大的问题。

网友:
很好,谢谢,能不能上个修改部分电路图?

网友:
若果不改就不能达到直流电压基本精度 +/-(0.1%+2)吗?
UT61E只是台4位半(20000字)的錶, 基准要那么稳定吗?  原来用什麽基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用的是芯片内部基准,看一下本坛其他帖子,受环境温度影响比较大。万用表我觉只要什么时候拿出来测量,结果一样就好,不要早上一个值,中午又是一个值。
改动很少,原理图没整理,照图改就好。
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61E线性度很差,还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61E线性度很差,楼主没介绍用的什么电阻,片片网络电阻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
贴片电阻的,不是精密排阻,想卖一个换掉,不知哪有

网友:
请问UT61E是用什麽ADC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61E线性度很差,还没找到解决方法。

换掉积分电容,线性问题就立即改善.我一买来61E测试后就发现线性不好,立即更换了积分电容.
还不如胜利86E,它的积分电容器采用250V的,低压应用时损耗就比较小,线性就很好了,可惜86E停产了.

网友(2012-01-01):
看了看ES51922的手册,提到其自带的基准温漂75ppm,觉得差不多了。
电阻、电位器的温漂有百ppm的量级,两个电阻分压后估计还剩十ppm量级。
按0~40℃考虑,会带来约0.3%的影响,还可接受,当然显示值不一致感觉不太爽。

网友(2014-06-20):
怎么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