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采集4-20mA信号

楼主(2010-08-02):
51单片机AD口采集2线制传感器送出的4-20mA模拟信号时,可以直接串联一个普通250欧的电阻吗? 要不要加别的隔离电路 ? 请各位指点

网友:
可以。隔离要加线性光耦,没必要吧

网友:
AD采集只能采电压 所以需要VI转换电路
参考
http://wenku.baidu.com/view/d36ba621dd36a32d737581d1.html

网友:
顶楼上的,是需要V/I转换的。

网友(2013-03-07):
可以的,然后用软件处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