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的成员仍为本结构体?

楼主(2010-08-02):
typedef struct  DD_LIST_HEAD{
         struct  DD_LIST_HEAD *next, *prev;
}dd_list_head;

这个结构体应该怎么理解?结构体的成员仍为本结构体?

网友:
结构体的成员是两个指针

网友:
链表基本结构

网友:
双向链表

网友:
呵呵,2楼+3楼 = 正解.楼主应该是C的新手吧,大部分C语言的书都有讲链表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
你这结构体里面又是结构体本身。没有遇到过,没有什么意吧。这样编译能通过吗?

网友:
那两个成员是指针而已 2×4个字节
所以是自己也无所谓的 但是不能包含结构体是自己
struct  a{
struct a b;
};
这样是不行的 。

网友:
5楼和6楼不要误导新人,去看看书先,这是基础知识.

网友:
6楼给出了反解。入门之后还要知道怎么样是不可以。

网友:
双向链表。

网友:
楼主的结构体应该是一个双向链表或者双向循环链表。

网友(2011-07-28):
回复 网友A:

我是错,这是一个链表结点。我把*看掉了。

网友:
双向链表,不过无实际意义!

网友:
再放个data成员就是个链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5楼和6楼不要误导新人,去看看书先,这是基础知识.

是说6楼所说“结构体不能包含结构体”是错误的吗?
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