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移动硬盘盒的吗?进来看看

楼主(2010-08-02):
我有几个闲置的IDE硬盘,几十G,问问这个东西阿方便做成移动硬盘玩玩?还是买现成移动硬盘合算?
我想有便宜的硬盘盒的话大家推荐一下我弄个玩玩放放电影什么的。谢谢!

网友:
很多公司做这些方案的,专用芯片,几块钱,,,但是要自己做,难度还是不小~!

网友:
現在做的話,性價比太低了。還不如買箇新的SATA硬盤,再套箇硬盤盒,也就幾百塊。

网友:
IDE转USB转SATA转接线
才三十左右

网友:
还是自己做一个带wifi的硬盘盒,变成家庭存储服务器好玩

楼主:
同志们 不是我做啊 ,我买个盒子! 不知道有没有IDE的银盘的盒子,网上多SATA的,有IDE的吗 什么牌子的好些?

网友:
IDE硬盘盒,最便宜的我见过买18元的。

现在有USB-》IDE&SATA线,不要电源20元,要电源(12V&5V,3.5寸盘用)40元,我就买了一条。不过电源两天就烧了。开关管烧短路了,上电就烧保险。

楼主:
难道说,我有IDE银盘的话 买个USB-》IDE&SATA ,连了就能用?(电源我自己配)
不要其他软件?插USB口就能读写我的银盘?

网友:
恩,是的,基本上二三十就能搞定

网友:
淘宝上一大堆,IDE的便宜,但sata的就贵多了我是花了近一百买了个IDE&SATA硬盘盒吧,飚王的,也不知道坛里的牛人们有其他推荐没

楼主:
反正也是玩玩,市场上有现成的芯片卖吗? gl811? 需要自己写程序控制的话就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个USB-》IDE&SATA ,连了就能用,XP下免驱的。

比较好的是力特Z-tek。曾经拿公司换下的坏硬盘试过,连接到机器上都认不出的笔记本IDE硬盘,它还能认出部分。
杂牌的我也买过根,很烂。用的不爽直接送人了。

我这几天找了点TF卡读卡器,杂牌的质量很烂,但加了手机TF卡,和U盘的感觉一样,也能启动系统。
多出来TF卡装在这个,再DIY个外壳,个性化十足。

楼主:
哈哈 25元买了个 买了我就拆了 使用一个芯片m?11? 。
还可以!电源被我也拆了  卖家说电源不好 我就换了我自己的。

网友:
几百个G的还能用用,几十个的就算了。IDE转usb的很多,电源用电脑的就行。

网友:
台式机的硬盘比笔记本的硬盘大,选盒子的时候要看清楚了。另外一定要买外置电源的,USB口的电流太小,你懂的!

网友:
很早以前找到的, ourdev_573872.rar(文件大小:18.38M) (原文件名:硬盘盒.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