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信号用什么工具比较合适

楼主(2010-08-02):
现在有一方波信号,接入PLC
我用示波器测量为:4.8V
  用万用表测量为:3.3V
PLC这个点的接受的电压范围是:4~24V
偶该相信示波器还是万用表?

网友:
你的万用表可以测到方波的峰值吗?估计你测的是这个方波的匀值。相信示波器吧(你没说明4.8V是啥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低电平0V,高电平4.8V,但是高电平带点波浪,不是很平滑!轴编码器的信号都是这个样!

网友:
接上试试吧,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示波器吧,如【1楼】 on971,万用表测方波应该是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