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组无线音频,要传输1000米,相互之间不能干扰。这样才采取什么方式比较好?

楼主(2010-08-02):
【请教】多组无线音频,要传输1000米,相互之间不能干扰。这样才采取什么方式比较好?

我想用 FM 的方式来传输,不知道是否合理?

如果用FM的话,要达到1000米的传输距离,需要很大的功率吗?

网友:
标准FM的话,需要无线功率不小吧,小心无委会找你喝茶,而且你的音频不需要加密,允许随便听的?音频带宽多少?保_真度要求?开阔地还是有遮挡?还是室内?这些指标都没有,怎么定方案。

楼主:
谢谢 elecboy

音频不需要加密
做普通语音传输,要求人声清晰即可

1000米要求是开阔地的。如果功耗太大的话,降低要求到500米。(到时候用中继来增加距离)

网友:
24Z1

楼主:
24Z1能传输那么远吗?

而且有多组音频(多个相同设备组件)要传输,用2.4G会造成相互干扰吧?

我想用FM的话,用不同频点发射,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
中午人气旺~~~,顶一顶,高手来看一看呀~~~

网友:
2。4G,然后采用跳频,不同的组使用不同的频段分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g,然后采用跳频,不同的组使用不同的频段分开

谢谢 34071417

请问这样能同时传输吗?有没有现成的方案介绍一下?

网友:
语音传输,不是HIFI要求的话,用zigbee模块可以,不用自己处理那么多底层东西和射频部分,高功率zigbee模块号称开阔地4km(我没用过高功率的)。你可以看看jennic的zigbee/802.15.4模块,集成度高,简单好用,jennic有语音传输的示例,你可以找他们国内正规代理商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语音传输,不是hifi要求的话,用zigbee模块可以,不用自己处理那么多底层东西和射频部分,高功率zigbee模块号称开阔地4km(我没用过高功率的)。你可以看看jennic的zigbee/802.15.4模块,集成度高,简单好用,jennic有语音传输的示例,你可以找他们国内正规代理商联系。

谢谢elecboy

我去问问

网友(2011-07-16):
正在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