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带宽限制有何作用?什么情况下开启?

楼主(2010-08-02):
示波器带宽限制有何作用?什么情况下开启?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测试已知带宽信号的情况下,开启限制从而减少噪声,不论对于热噪声,散粒噪声,还是运放的噪声,其平方都正比于带宽
故减少带宽可以提高信噪比

网友:
带宽限制是为了减少噪声的干扰,低端示波器一般带宽限制都会限制在20MHz,比如国产的鼎阳示波器、普源示波器,有些中高端除此之外还有200MHz带宽限制的选择,比如高端的泰克、力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