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米一个节点 共100个节点上千米的通讯 用那种方式最经济?

楼主(2010-08-02):
各位搞过通讯的前辈们     除了RS458这种方式   可以满足上千米的有线通信还有哪些哇
学生在此谢过了 :)

网友:
我知道的另外一种就是局域网, 例如小区宽带.

网友:
CAN总线,5kbps的速率下可以到10km,当然,如果有中继器的话速度可提高。
100个节点初步考虑要分两三个子网才可靠。

楼主:
嗯   把CAN忘掉咯  嘿嘿  谢谢

楼主:
毕业了就没碰过这东西 都忘干净了

网友:
多主从方式吗?采用无线如何,WSN?

楼主:
无线那玩意太贵了   整个项目才没几个钱   嘿嘿

网友:
用有线广播吧,用两台10公里以上。O(∩_∩)O哈哈~

网友:
看你要什么速度,可以参考DTMF,很远啊,几十公里;

速度不高的话,也可以自己做个协议

网友:
如果可能,电力载波。。。

网友:
10000个节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