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掉了,求教,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对STM8手持示波仪(已完成)第四版中“PWM完成DA转换

楼主(2010-08-02):
此电路图是第四版原理图中的,PWM完成DA功能的部分

1、这个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是不是有问题啊,我怎么觉得放大倍数无穷大啊!!!(没搞过模电)
2、如果电路没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和第二版中的PWM完成DA的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下图)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不用第二版中的电路呢,请专家们指导下,小弟愚笨,看了半天硬是没看出来哦!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新图中没找到负反馈!

楼主:
对于第一个电路(出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0549&bbs_page_no=1&bbs_id=3040),看了一天了,就是感觉看不懂,就假设没有交流量,那么这个电路不就是比较器吗?当输入PWM大于0时,直接输出5V。。。求高手解释下哦!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是哦,是不是接错线了!

网友:
第一个图是错误的,正确的是第二个图;

这是一个单位增益的Sallen-key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反馈环节应当是反相输入引脚直接或通过一个电阻接到输出端.

资料可以参考Op-Amps-for-Everyone的有源滤波器设计一章,TI的官网上可下载,链接如下:
http://focus.ti.com/lit/an/slod006b/slod006b.pdf

网友:
这个有更正记录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