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利用仓库闲置的一台测试主机装一台HTPC,显卡、遥控器、声卡大家有什么推荐?

楼主(2010-08-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带DVI的显卡就可以了,用一个转换接头就可以转成HDMI接口,稍微新一点的显卡基本上都带声卡。
貌似没有PCI-E接口?
建议N卡,可以用CUDA软解1080P。

网友:
我维护的网吧有四五家使用这张主板,稳定性还行,不过它的阵列经常丢失数据。

网友:
遥控用微软MCE的就行,USB接口,也有打得招牌是HP或东芝之类的,但协议都是MCE的,这个比一般的串口的胡乱几个电阻电容就敢遥控用的要好的多。

网友:
这主板装显卡还真麻烦,PCI-E、AGP都没有
目前主流显卡芯片都不出PCI接口了...

网友:
要是只有PCI,显卡HDMI没多大希望吧,DVI倒还有可能。还有服务器主板,估计所带风扇嗓门惊人,阿莫的金耳朵能受得了啊:)

网友:
这主板还是算了吧,PCI的接口怎么弄?

网友:
阿莫随便打个台机主板也可以啊,非得用这个主板?

网友:
老的PCI显卡带DVI接口的肯定有,但是带HDMI的肯定没有。但问题是,老显卡的分辨率不一定能支持1080p呀
新显卡的话matrox的应该有的,但是价格很离谱还不如买台新机器核算。

网友:
而且软解压1080p的话,PCI总线带宽够不够呢?

网友:
只有两个PCI-E x4,大部分显卡都是PCI-E x16的,插不进去。

网友:
对了,杯具2是服务器板不带声卡,还必须买带声卡的显卡。

网友:
看错了,是PCI-E x8的槽。
如果不怕弄坏主板的话,可以把PCI-E x8槽后面的挡板切掉,这样就可以插x16的卡了,能正常认到x8模式的。

看看人家变态怎么玩的,不切槽尾挡板,直接把显卡PCB切掉:

改造前 (原文件名:20090622164808383.jpg)

改造后 (原文件名:20090622164850331.jpg)

网友:
显卡 找最新的系列就对了 (ATI 5xxx 或NV GTX 4xx 才会支持trueHD之类的
不过要直接切一刀,呵呵

貌似其中一条8x的槽可以焊下来换成16x的

网友:
买个HD5450刀卡,直接把PCB切了也不心疼,老大装备齐全,切个金手指像剪纸那么轻松。

网友:
是PCI插槽显卡又有HDMI输出的,能查到只有两款台湾Albatron的PCI8600GT-256X,PCI8500GT-256X显卡。不过淘宝没有,那两款显卡估计都没有在内地发行过吧。

网友:
8600GT的HDMI不能输出音频的,切PCI-E槽上ATI HD5xxx系列是最简单和最低成本的方法了。

网友:
来了  来了
有X1转X16的转换卡

 众所周知,高速PCI-E插槽能向下兼容低速PCI-E卡,例如速度最快的PCI-E x16插槽可以兼容所有类型的PCI-E卡,包括x16,x8,x4,x1,但碍于插槽的物理限制,高速PCI-E卡是无法反向转换至低速PCI-E插槽中使用的 (*未封口的通用型插槽除外),而PCI-E x16 to x1转换器正是专为此用途而设计。

以上内容摘自 http://diy.yesky.com/vga/361/7509361.shtml

网友:
买片  PCIe X1的显卡好了  淘宝上一大把

网友:
看淘宝上便宜都是 品牌机的拆机货 买这个看运气,我受过伤 不推荐了

高端的货没当过小白鼠,没法推荐。

一年以前在网上见过影驰,七彩虹牌子的卡,性能一般,放片的话还得评估下(我看过最大的也不过是Imax的1080p航天记录片==4G,用英伟达7300G显卡)。

还是找本地卖电脑配件的朋友调货吧,就算是遇到问题卡,多少还有个照应,买来就花屏的显卡也不是没有。

网友:
感觉这样转换一下不可靠啊。

物理兼容的。我以前是这样上GF6600的,不过是主板开槽,gzhuli的是显卡开槽。

网友:
阿莫还是切主板的PCI-E槽吧,这样什么PCI-E显卡都可以插,换起来还方便

网友:
建议切主板PCI-E槽,把槽后面那个小挡板磨掉就行。显卡可以试试看GT220之类的刀卡,既然是Q6600,软解1080P不成问题,所以显卡不需要很好,内存也不需要很大,2G就足够了。显卡个人觉得XFX讯景的比较好。
XFX讯景GT220(GT-220X-USF)

网友:
感觉买显卡不如买集成显卡的2手主板!可靠性,便利性都有,还可找到带HDMI的。

网友:
这块主板不带声卡,所以必须要显卡带HDMI声卡。
N家的卡要GTX4系列才有HDMI输出音频,现在这个系列都是千元以上的高端卡。
A家的产品线就丰富了,HD5450三百以内搞定,例如这个:http://www.newegg.com.cn/Product/14-c28-099.ht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块主板不带声卡,所以必须要显卡带hdmi声卡。
hdmi 信号不是已经带有图像与声音?

大概意思是“不是每张有HDMI的显卡都能从HDMI输出声音”
所以要买请买nv的4xx或者ati的5xxx

网友:
软解压是和显卡关系不大,但是HDMI能不能出声就和显卡有很大关系了。要么显卡自带声卡,要么显卡有接口把其他声卡的声音引进去合成到hdmi接口里,否则都不会出声的。

网友:
现在带hdmi的显卡,都带声卡的。放电影,找个A里面低端的HD5xxx系列的足以。

网友:
阿莫的服务器主板,插槽从左到右,分别是,ACR或者CNR(白色), PCI-E 4X, PCI-E 8X, PCI-E 8X。全长的pPCI-E插槽在末端有燕尾卡扣,这几个PCI-E插槽都是短槽,不能直接插35楼的全长显卡。

上面有网友说把手指裁掉一些的方法,我没有试过,不知道是否可行。从PCI-E接口设计的理念,是可以的。可以试着把主板上PCI-E 8X插槽末端的挡口切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带hdmi的显卡,都带声卡的。放电影,找个a里面低端的hd5xxx系列的足以。

其实不是,nv GTX460以下的,全部悲剧,要从声卡那里拉S/PDIF
那个带宽想玩DTS-HD MA是不可能的

网友:
ATI的HD4xxxx系列HDMI已经可以输出音频了吧,我的HD4650装驱动都要装上HDMI音频输出的

切插槽最容易实现了。随便买个hd5xxx的很多格式的高清都可以硬解了,Q6600软解也足够

网友:
回复 网友D:
ati的hd4xxxx系列hdmi已经可以输出音频了吧,我的hd4650装驱动都要装上hdmi音频输出的

不过不支持dts-hd ma和true HD

网友:
显卡上128m的内存,软硬解播放电影绰绰有余。
用于影院的声卡我就不懂了,阿莫新购得的音响支持光纤的话,购买一个带光纤输出的声卡,或者支持5.1输出的声卡就很好了,家庭影院对音质要求并不会很高。

创新这个usb声卡外观看起来很酷,就是不知道实际效果怎样:

图片来源:
http://product.pcpop.com/000095031/Index.html
里面还可以找到其它型号声卡的链接。只要盯好创新等这样的大牌子,5.1等,应该能找到很多的。

网友:
这里有篇文章对HD5450介绍的比较详细, 提到有支持杜比HD/DTS Master,dts-hd ma就是DTS Master吧?暂时不清楚杜比HD和true hd是什么关系。
http://bbs.pc377.com/thread-16471-1-1.html

网友:
仓库闲置的配置都比我们单位的服务器强~~~~

网友(2010-09-14):
看高清的话,上个ATI5XXX系列显卡吧,支持次时代(杜比TRUE-HD和DTS-HD MASTRA)源码输出,我正在用迪兰的HD5670,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