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两个小马达,各位指点一下,求电路图

楼主(2010-08-02):
怎样完成对两台小马达的自动控制,求电路图

网友:
回头看一下298的资料!应该是很好控制的!

网友:
298可以。4路驱动。两路控制一个电机。一高一低或者一低一高控制正反转。同时为低停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是用PWM控制!这样就能调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298N电路图 光耦完全隔离 已实验成功 (原文件名:L298N_页面_1.jpg)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我倒是推荐L293,比L298便宜不说,体积也小,

网友:
也不说要怎么控制。正反转?是否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