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器帮助

楼主(2010-08-02):
今天刚开始学习arm,用的lpc2132和IAR的开发环境,写了一段程序不能正确的执行,程序如下:

#include <NXP/iolpc213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define LED (uint(1<<21))

void delayus(volatile uchar xus)
{
        while (xus--);
}

void delayms(volatile uint xms) //crystal=11.0592MHz
{
        volatile uchar i;
        while(xms--)
        {
                 for(i=0;i<250;i++);
                for(i=0;i<250;i++);
                for(i=0;i<250;i++);
                for(i=0;i<250;i++);
                for(i=0;i< 99;i++);
        }
}

void main(void)
{
    PINSEL2&=~(1<<3);
    IO1DIR|=(1<<21);
    while(1)
    {
                IO1SET |= (1<<21);                        // LED1熄灭
                delayms(500);
                IO1CLR |= (1<<21);                        // LED1点亮
                delayms(500);
    }
}

除了上面的一段程序之外没有别的程序,不能正常运行,是不是还需要target.c、IRQ.c等文件?

各位有没有现成的例程,最好是给我一个用GPIO端口驱动led的完整工程,谢谢!

网友:
自己打开下述目录的工程看吧
\\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50.5\arm\examples\NXP\LPC213x\IAR-P213x\Demo\Lpc213x_demo.eww

楼主:
这个工程里面文件太多了,啥子都有,文件都有几十个

网友:
启动代码

网友:
icf文件设置 启动代码编写 linker设置

网友:
肯定要 启动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