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 0号命令发不出去?通过串口由PC向HART通信器发送0号命令失败

楼主(2010-08-02):
自己通过串口由PC向HART通信器发送0号命令失败,但是厂家给出的软件却能成功通信。

我发的0号命令: FF FF FF FF FF 02 80 00 00 82

个人认为格式很正确,请教诸位是否是通过串口发送需要特殊的设定还是通信软件又在帧上加了某些位?

楼主:
回复 楼主:

强烈怀疑是物理层包装东西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
手头正接触Rosemount(罗斯蒙特)3051的压力变送器

网友(2010-12-03):
可能是向Module发送数据时,需要先设置RTS或DTR信号线的电平。

因为HART发送需要控制Module的收发状态。

网友(2011-05-18):
你好,可否告诉我该如何做?

网友:
这个我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
用串口调试工具是不行的,需要自己写通讯软件

网友(2012-10-03):
采用自适应技术的HART调制解调器(vsensor.taobao.com),完全不用考虑设置RTS或DTR信号线(用来切换单线通信),兼容性极好,外观精巧。赠送HART编程VB、VC、DELPHI、Labview编程例程和丰富的HART调试软件及相关资料,很实用的~~~

USB接口HART MODEM:

RS232接口HART MOD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