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开此贴,xilinx-ISE学习答疑帖

楼主(2010-08-02):
一直在此处,从来未登录!~
本人做fpga有一段时间了,开始做quartus的,现在一直在做xilinx的
开这个贴的目的呢,就是一直从这里下载学习资料,学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不用登录就可以下载,这点让我很感动,为了回报论坛回报大家,
开一个xilinx的帖子,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帖提问,我并不保证我都能帮您解决问题,
主要的目的我们互相探讨,共同进步!~
         如果这个贴的效果比较好,以后再开个altera的帖子,以及microblaze,EDK。。。。
同时,我也会不定期的把我的一些失败经验与大家共享

网友:
感谢楼主,,,
我来提第一个问题吧,现在我用的a家的q软件,感觉x家的器件似乎要强大很多,但是听说其开发软件bug很多,
楼主刚好又使用了这两种软件,他们两者综合编译的速度差别大么?哪家更方便,x的器件是否性价比高点,
手机回贴,没写多详细,谅解

楼主:
to vermon

第一,器件无所谓强大否,你拿cylone2和v5比,肯定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但拿c4和s6来说,各有侧重,看user的需求了
第二,说起bug,x的确实多一点,特别是刚出一个新的系列的时候。最近ise一直狂更新,现在已经12.2了,qu2也是,10.1吧好像,都很快。但是编译速度,同样的设计,qu2至少快一半,个人感觉。而且从10的版本开始吧,有个类似智能编译的选项,对于设计的小改动编译速度确实是有了质的飞跃,我说的是qu2。
第三,性价比吧,这个还真不好说,对于FPGA集成的硬核,各有所需,针对性不一样,性价比也就没法比较了

楼主:
补充一点,建议初学者用qu2,确实很容易入门,增强自信。但是就像照相机一样,傻瓜相机是很好用,但照不出有内涵的照片来,明白了吧!~

楼主:
明天跟大家聊聊,门数和面积资源占用率到底是成正比还是成反比?

网友:
Q的用了一段时间了,主要是现在弄到一个X的官方的板子,想玩玩

网友:
我也从A过渡到X的,谢谢LZ分享经验顶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从a过渡到x的,谢谢lz分享经验顶你一下。

请问为何选择X呢 ?

网友:
呵呵。我也来凑个热闹啊!谈谈小弟的感受,说得不好的地方请各位大牛提出来啊!

我个人感觉Q要容易上手的多,而且网上资料多,官网视频资源比X丰富,在亚洲的使用率高。可能X感受到了威胁吧,现在加大了亚洲的推广力度。(但是就是相关的资料不够丰富,希望能慢慢改善)。总之一句话,对于初学者Q入门很好,如果确实有用X的硬性要求另当别论啊!

楼主:
说起资料,其实x的资料是最多的,不过全部是英文的~
而A的很多资料就是中文的!~这对初学者是很有吸引力的
归根结底,是X对中国市场还不是太重视,而在邻国日本,
X出的资料基本都有日文版的,而且日本民间也有很多翻译的,
所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从a过渡到x的,谢谢lz分享经验顶你一下。
请问为何选择x呢 ?

主要的原因是X比较划算,如XC3S50AN FPGA 比 MAXII 的CPLD 可能有人说这样比什么呢!?
原因是价格相差不多 但XC3S50AN有 DLL啊 做SDRAM控制器就方便多了 MAXII 非要在外面加高频的时钟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Orz 本人刚刚入手FPGA X(MICROBLAZE) 正在痛苦地缓慢的摸索中,还请楼主多多相助啊。
楼主可否有何好的学习资料,或方法呀

楼主:
to  li0o0o0o0o0o

microblaze的资料,推荐去官网下载,有几个实验及源文件,印象中是6个或5个,照着做下来效果不错。
基本就能把这个流程搞明白了,然后做个实际的项目,基本就OK!~
有问题再问我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下楼主。有必要把microblaze的内部原理弄明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呀  我是一个刚刚接触FPGA的新手,用xilinx-ISE开发平台,版本比较新12.1好像是没有仿真源文件,是不是要自己装ModelSim 吗?

还有楼主可以给我新手一些建议吗?

学习的步骤、方向、方法等等呀,
O(∩_∩)O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楼主,这个创意很不错。
顺便请教楼主个问题,我学Microblaz一段时间了,自从做完了xilinx官网上的那6个实验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学习了,我还能再做点什么东西呢?请楼主说详细点,我倒底应该做点什么东西???
请楼主指点下路子。

网友:
新手问一个,两个实体怎么例化,就是形成包涵关系,像这个例程的,一直搞不懂,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顶楼主,这个创意很不错。
顺便请教楼主个问题,我学microblaz一段时间了,自从做完了xilinx官网上的那6个实验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学习了,我还能再做点什么东西呢?请楼主说详细点,我倒底应该做点什么东西???
请楼主指点下路子。

microblaze软核的功能十分强大,用于嵌入式设计非常适合。但要想充分发挥FPGA的优势,还应该将FPGA的逻辑设计和microblaze软核设计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找个综合的小项目练一练,比如数字频率计、频谱分析仪、数字示波器,或者是一些控制方面的,等等。可以做的东西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x的初学者,x的开发环境有Isim用来仿真的,但是需要自己写激励文件,使用起来和modelsim类似

网友:
回复 网友E:
microblaze软核的功能十分强大,用于嵌入式设计非常适合。但要想充分发挥FPGA的优势,还应该将FPGA的逻辑设计和microblaze软核设计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找个综合的小项目练一练,比如数字频率计、频谱分析仪、数字示波器,或者是一些控制方面的,等等。可以做的东西很多。
恩,就是现在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谢谢指点,我先做做你说的那几个,麻烦再多说几个吧,就是你说的这种类型有小东西就行·~~~

楼主:
好几天未登录!~sorry
看来大家都很热心,互相解答,这样最好了,大家共同进步,也是此贴的最基本的目的。

感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参与,就不一一道谢了~

回复 网友F:

建议先看看语法书,例化是基本的语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天津 华苑?哪家公司哦,我也曾在天津工作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就是现在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谢谢指点,我先做做你说的那几个,麻烦再多说几个吧,就是你说的这种类型有小东西就行·~~~

FPGA可做的东西很多。如果是想进一步学习提高的话,可以找一些电子竞赛题目来练习一下。像信号类的竞赛题目我基本都做过,如:简易数字频率计、数字有效值电压表、移相信号发生器、数字相位测量仪、简易逻辑分析仪、正弦信号发生器、数字存储示波器、程控滤波器等。通过这些题目的训练,肯定会有很大收获。

网友:
回复 网友E:

navalguy2学长,谢谢回复。
另外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在弄microblaz,用在xps里写了这个程序#include "xparameter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xutil.h"
#include "xbasic_types.h"
#include "xstatus.h"
#include "vga_ip.h"

Xuint32 left=300;
Xuint32 up=100;

int main (void)
{
      while(1)
      {
        VGA_IP_mWriteSlaveReg0(XPAR_VGA_IP_0_BASEADDR, 0,300);
        VGA_IP_mWriteSlaveReg1(XPAR_VGA_IP_0_BASEADDR, 0,100);
       }

}
为什么不能把值传到user_logic里相应的寄存器里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说如何将EDK里的值传到ISE逻辑设计里的user_logic里相应的寄存器吗?通常EDK需要通过GPIO访问ISE里相应的寄存器,而且还要将EDK的设计放入ISE内一起综合。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navalguy2 ,这个传值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是重庆市的,也是准备参加高教社那个比赛的,现在大二,以前玩过NIOS,现在又弄这个microblaz,时间有点紧,还是有很多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比如:如何把51内核嵌入到工程里使用?等等,学长可不可以加下我的QQ啊,这样我请教会方便些,谢谢学长。我QQ:842157660

网友:
请教各位大虾,xilinx中XPS中的AD/DA的ip核如何使用呀??小弟以前没有用过,手上也没有什么资料,请大虾们指教,谢谢~

网友:
请教楼主,我用XC95144 3.3V供电,资源用了近90%,正常工作,但芯片表面温度有点烫手,芯片的温度和使用资源多少有关吗?

网友:
请教各位大侠,我自己用xps建立好的ip核了,现在想要ise里调用我的这个ip核,我这样操作对吗?请大虾多多指教:project->new source->embedded prosessor请问如果是这样操作的话(如果不是这样操作,请大虾多多指教),那下面该如何继续操作呢?此时为什么会自动打开xps呢,我不需要再次创建新的ip 核了,因为我已经用xps创建好了,我只想把它加到ise的工程里去用。
请教各位大虾,我该如何操作??
学生在此谢过了~~

网友(2011-05-21):
大家好,我是刚刚开始学习xilinx的FPGA的,我现在学习Microblaze的用法,在XPS里面添加好了串口之后,导入到SDK中编写软件遇到了问题,我想用串口采集数据,现在调试串口遇到了问题,在用XUartLite_Recv函数接受从PC机传过来的数据的时候,总是不能接收到,而发送XUartLite_Send函数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麻烦大家给解答一下,十分感谢!我的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xuartlite.h"
#include"xil_types.h"
#include"xparameters.h"
#include "xuartlite_l.h"

#define TEST_BUFFER_SIZE 16

XUartLite  xuar;

u8 SendBuffer[TEST_BUFFER_SIZE];
u8 RecvBuffer[TEST_BUFFER_SIZE];

int i,Index;
int state;
unsigned int rec_count;

int main()
{
  state=XUartLite_Initialize(&xuar, XPAR_RS232_UART_DEVICE_ID);
  if(state!=XST_SUCCESS ){
          return state;
      }

  XUartLite_ResetFifos(&xuar);

  state=XUartLite_SelfTest (&xuar);
  if(state!=XST_SUCCESS ){
            return state;
        }

  for (Index = 0; Index < TEST_BUFFER_SIZE; Index++)
     {
         SendBuffer[Index] = 0;
         RecvBuffer[Index] = 0;
     }

  while(1)
  {

   rec_count=XUartLite_Recv(&xuar,RecvBuffer ,TEST_BUFFER_SIZE);

   for (Index = 0; Index < TEST_BUFFER_SIZE; Index++)

    SendBuffer[Index]=RecvBuffer[Index] ;

         XUartLite_Send(&xuar,SendBuffer ,TEST_BUFFER_SIZE);
      for(i=0;i<9999999;i++);

  }

     return 0;
}

按以上程序,每次返回到串口调试助手上面的是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也就是XUartLite_Recv这个函数没有接受到数据,我觉得是程序的问题,不知道这样用这个函数是否正确?刚刚接触Microblaze,很多地方不是很明白,希望有高手帮助,十分感谢!

网友(2011-07-25):
回复 楼主:

楼主:您暴露了,哈哈~~~我貌似在某家公司的内网上也看到你这个帖子了~~~~没猜错的话19L也是同道中人~~~~

网友:
此楼不错啊  以后来问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呵呵。我也来凑个热闹啊!谈谈小弟的感受,说得不好的地方请各位大牛提出来啊!
我个人感觉q要容易上手的多,而且网上资料多,官网视频资源比x丰富,在亚洲的使用率高。可能x感受到了威胁吧,现在加大了亚洲的推广力度。(但是就是相关的资料不够丰富,希望能慢慢改善)。总之一句话,对于初学者q入门很好,如果确实有用x的硬性要求另当别论啊!
x感受到了威胁??????????????????????????????????????
Altera这种千年老二,永远跟着XILINX屁_眼后面走路。除了低价低性能其他的别无长处。航天,军工XILINX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ALTERA只有在民用市场混的份。
资料不丰富??????????????????????????
XINLINX上的PDF还少了?

网友:
好东西,以后常来

网友:
回复 网友I:

当然啦,使用的资源越多,温度就会越高。
Altera有个叫burn code的
要是编译到资源占用99%的时候,IC的温度会很快的上升

网友:
特么地,同样的代码,ISE10.1综合出来的结果与ISE12.4的不一样,真特么地耽误事儿。

网友(2011-08-30):
我问一下,软件生成的elf文件太大,BRAM放不下了。我想把他放到配置PROM例如XCF04S中,但是XPS中并没有配置PROM控制器,不知道怎么把ELF文件加载到PROM中。

网友(2011-10-22):
请问在ISE12.4,用HDL,编写程序里,想把编辑界面的背景改成浅绿色,有大虾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