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中!单片机的电路板需要256M的存储空间

楼主(2010-08-02):
同学最近拉了一个项目,测量传感器传来的信号,并每秒进行10次的数据记录,但是那边的人要求这个系统需要有256M的存储空间,而且他们不倾向于使用U盘或者SD卡等外设,这个东东使用在一个振动设备上。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串行FLASH现在看到的最大的只有128bit。是不是没有存储器控制器的处理器没办法外扩大的FLASH存储数据?

     给为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使用K9F2G08。

网友:
外扩存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k9f2g08。

谢谢,这个操作起来比较简单。

这种FLASH的接口只有一组IO,不像有些FLASH,一组地址线、一组数据线。这种接口接类型有没有一些专业名词?

网友(2011-01-13):
配个上位机,用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上,现在硬盘白菜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使用k9f2g08。
谢谢,这个操作起来比较简单。
这种flash的接口只有一组io,不像有些flash,一组地址线、一组数据线。这种接口接类型有没有一些专业名词?

这种flash就是传说中的NAND flash。u盘里面用的,这种flash的特点是读写都要一块一块的进行,而且还有坏块,用起来比较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