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FPGA读取dvi的信号呢?

楼主(2010-08-02):
能不能用FPGA读取dvi的信号呢?

网友:
有高速serders的应该可以
不过我觉得加一个单独的receiver芯片更划算一点

网友:
有专用的 DIV 转 24位真彩的IC的. 输出为 RGB 各8位,还有行,场同步,像素时钟.

什么型号就忘了.

网友:
LED大屏幕同步控制卡就是获取的这个DVI信号   同楼上  有专用芯片的

网友:
TFP401 德州仪器的 201也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外接的serdes芯片并不便宜,而是由于其与FPGA的连接IO很多,地弹现象会很严重,不是很好处理,所以现在设计者倾向于内嵌的serdes.

楼主:
好麻烦啊。有没有直接的那种板子啊

网友:
读是肯定可以读的,关键是后端你准备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信号读出一幅图像,然后做用FPGA做jpeg压缩。

网友(2011-10-28):
回复 楼主:
好麻烦啊。有没有直接的那种板子啊

淘宝关键字:全彩发送卡

网友:
dvi-d本身就是数字信号,只有解释下协议就好了,如果是vga就要找专用芯片,如果要正好合适你方案用的转换板子的话,应该有些困难。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读的,安dvi协议读取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