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内部AD检测过零的电调终于成功了,但是启动时噪声大,请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楼主(2010-08-03):
大概在3月份的时候,尝试过用LM3S1138的内部10位AD做电调,最终以失败告终,很惭愧

最近用STM32搭了一个,经过几晚上的努力,终于可以检测到零了,但是在刚启动时噪声比较大,要转几秒钟才会好,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高边PWM同步检测策略,PWM频率40KHZ,PWM ON 期间检测过零,在PWM占空比为20%时,大概要5秒噪声才会消失,电机是 XXD2212 KV1000

实物图 (原文件名:20100802342.jpg)

过零检测分压电路 (原文件名:20100803344.jpg)

换相时间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第三张图是一个数组,值表示每换一次相需要多少个PWM周期

网友:
请用示波器观察波形

楼主:
谢谢LS,以前用LM3S1138做的时候你还在QQ指导过我,不胜感激

家里没示波器,用公司的影响不好,请问你的程序是一检测到过零就换相还是等30度再换?

网友:
换相准确的前提条件是反电势检测准确,如果反电势检测有滞后,可以过零后不到30度就换相,不过,不看示波器恐怕...........
没有波形也不好分析你的问题

楼主:
谢谢,我晚上调整下换相的时间试试,实在弄不好再用公司的示波器

网友:
顶楼主,我也用的是相同策略,不过没有用ad,也得到了了lijieamd 的指导。欢迎交流 QQ:44911430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PWM为10%(高了怕烧东西)时容易启动失败,监视反电势发现刚启动时反电势根本和过零点对应不起来,晚上我再用 lijieamd 的启动策略试试

网友:
需要注意的是,在低PWM时,由于栅极驱动上升沿的不理想(过慢,或者振铃),在PWM ON的检测会变得不可靠
此时可采用在PWM OFF检测
然后就是,在启动时,由于硅钢几乎都会在饱和状态,因此线圈过流,所以换相之后消磁时间会有很大不同

最后,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在反电势检测完全正确(一个都不能错,包括消磁)的情况下方可采用我所说的启动方式

楼主:
谢谢LS的帮助,今晚没进展,明晚继续

网友:
我也在用STM32做电调...也是用2212电机,不过放下了好久了...但总有一天要把这个东西做好的...希望能和楼主多多交流,我的QQ:65293729

网友:
我一直都想用STM32做電調,但又沒時間, 各位努力, 如果有一天我想做電調,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指導. 謝謝!

楼主:
现在可以在PWM为10%时可靠启动了

启动步骤: 定位(AB导通约50MS),加速(逐步减少换相时间),断电并检测位置(读AD值检测转子位置),闭环运行

这种启动方法兼容性可能比较差,目前只使用XXD2212-KV1000的电机,这个问题先不考虑

又遇到新的问题了,电源为10.5V、PWM频率36K、PWM占空比到40%时,电流达到3A多,杂音也大,这是不是PWM频率低的原因?

各位用同步策略做电调的,PWM周期一般多高呢?

还有0度换相和推迟30度换相时效率会大概差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加

楼主:
PWM占空比高时噪声的问题已解决,是因为消磁没处理好,现在65% PWM时可以正常工作(再高还没测),电流1.5A,转速 7000多转,每7个PWM换一次相

楼主:
代码写的很恶心,没人关注就不传了,上一张原理图

电路是在ST三合一上搭的,用到的端口已说明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网友:
支持一下,希望能上传代码。

楼主:
刚测试了下90% 占空比,电流3A,每5个PWM换一次相,转速约10000转每分

处理这只电机占用MCU时间最高不超过30%,预留10%给通讯,应该还有再驱动一只电机的潜力

下面是源代码(只有核心部分的代码,工程里好多没用的文件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楼主:
这是 36K 80% PWM 时的视频ourdev_574193.rar(文件大小:791K) (原文件名:20100810018.rar)

浆是垃圾堆里找来的,装在上面是为了好看

楼主:
看来没几个人关注这种东西,自己玩吧

网友:
我剛開始想做一個電調, 希望能和大家多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能请教一下你的 启动策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启动步骤: 定位(AB导通约50MS),加速(逐步减少换相时间),断电并检测位置(读AD值检测转子位置),闭环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启动步骤: 定位(ab导通约50ms),加速(逐步减少换相时间),断电并检测位置(读ad值检测转子位置),闭环运行"

请问  如果刚启动 就发生堵转,等你的加速时间都过完了   该怎么办   这时候的电流增大,电机还未转,不能切到闭环

楼主:
回复 网友B:

16楼有我的代码,如果电机没转,检测位置会失败,会自己停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16楼有我的代码,如果电机没转,检测位置会失败,会自己停止

自己停止  是关断上下桥吗,然后呢,再次启动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闭全部MOS管,我的代码里把重复启动注释掉了,去掉注释就会重启

网友:
留意一下

网友(2010-09-02):
请问楼主是多长时间检测一次反电动势,如果太久,就会造成相位延迟,将会导致相位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每 1/36000 秒检测一次

网友:
根据楼主的计算,大约27.8uS转换一次反电动势,对于1到2万转的可以勉强用但是效率不高,在加上PWM频率太高,损耗太大,虽然是高性能32位的ARM,但是比起比较低级的8位单片机 MEGA8来还是慢了27倍,因为MEGA8换向之后立即设成不通电相的比较模式(比较器的时间大约1uS) 这样有可能已经达到真正的过零时刻,但是因为采样的时刻还没到,这样就滞后了好长时间。   但是比起TI的LF2407 DSP官方推荐的50uS采集一次还是要快一倍,不过TI的这种方式在低与1万转的马达完全没有问题。  就像现在市场上面的电动自行车控制器,128uS采集一次霍尔也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步和异步检测都有优缺点

异步(你说的M8用的方法)的优点是MCU资源占用不高,但是需要在BEMF采样电路加低通,会使BEMF移相,比较器输出的过零信号也跟着移相

同步可以解决移相的问题,还可以省掉低通电路,但是需要较高的PWM频率,会使效率降低

至于转速,同样的换相速度,磁极越少转速越快,不像你说的"1到2万转", 要是二极的电机转速至少可以到7万转

网友:
无感无刷电调,无论那种策略,在启动初期的开环阶,总是有预测的成分在算法里
设计的核心在于:创造一个与转子(负载)机械特性匹配的,转速与强度逐渐变大的旋转磁场,并做好电流监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创造一个与转子(负载)机械特性匹配的,转速与强度逐渐变大的旋转磁场,并做好电流监控。"

电调启动遇到问题的,好好看看这句

楼主:
这是最近做好的PCB,一只STM32驱动两只电机,PWM频率36K (原文件名:20100920419.jpg)

楼主:
这是四轴用的,条件太简陋了,只能这样简单的测试

网友:
对于大部分无刷电机,可以说,只有第一步换相有可能是盲目的(可以通过脉冲电流检测判断,使得第一步都不是盲目的),只要反电势检测做的足够好,第二步之前就可以确切知道转子状态

楼主:
反电势检测要做到电机 由静止到刚开始加速 就能检测到还是挺难的(至少对我这样的菜鸟来说是这样)

网友E(2010-10-14):
终于有空学习一下STM32驱动BLDC,看了楼主的代码,想请教一下楼主:
1.while(TIM2->CNT >= 8);while(TIM2->CNT <= 8);是保证在PWM_ON时进行检测反向电动势吗?
2.在GetBEMF()代码中    ch0              = ADC1->DR >> 3;
    ch1              = ADC2->DR >> 2;
    MotorA.NonceBEMF = 4096 + ch1 - ch0;
BEMF公式是怎么来的啊?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终于有空学习一下STM32驱动BLDC,看了楼主的代码,想请教一下楼主:
1.while(TIM2->CNT >= 8);while(TIM2->CNT <= 8);是保证在PWM_ON时进行检测反向电动势吗?
2.在GetBEMF()代码中    ch0              = ADC1->DR >> 3;
    ch1              = ADC2->DR >> 2;
    MotorA.NonceBEMF = 4096 + ch1 - ch0;
BEMF公式是怎么来的啊?
谢谢。

1, 是的
2, 假设AB相导通,PWM ON期间, C相的反电势 = (C相电压 - A相电压 / 2);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回答。
另在闭环运行的时候if(++MotorA.Count1 >= ((MotorA.Count0 >> 3) + 2))这个是不是消磁处理?
还有进行死区处理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消磁处理

死区是指 同一相的两只MOS同时导通? 不出意外没这个问题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主的回答。

网友:
楼主加我QQ:153769336,我用STM8做的,刚开始,电机转起来电调发热很厉害,抖得厉害。

网友:
我的电调上臂用的是IRF7416,下臂用的是IRF7413,下面是IRF7416输出的PWM波形。

9KHz波形 (原文件名:TEK0000.JPG)

36KHz波形 (原文件名:TEK0001.JPG)
这个波形很差,这个会有影响吗?

楼主:
有没接电机测到的波形不一样的,MOS 关断时间不应该这么长

网友:
上面的波形是没有接电机时测得。
MOS关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长,所以36K的波形就很差。是不是没有带负载的原因啊?等会儿试一下。

网友:
加了负载后好多了,看图片。

36KHz (原文件名:TEK0002.JPG)

网友:
我目前是驱动的光驱拆下来的无刷电机,在检测反向电动势时得不到过零点,用数组查看可以看到有过零点。
另量了一下ABC三相的波形,觉得怪怪的,见附图。

A (原文件名:TEK0003.JPG)

B (原文件名:TEK0005.JPG)

C (原文件名:TEK0006.JPG)

网友:
下图是A相的放大图,可以看到BEMF。

A相放大图 (原文件名:TEK0004.JPG)

楼主:
如果你的电路和我的类似,电机达到一定的转速才能正确检测到过零点

网友:
我的电路与楼主你的全N管电路不一样,是和MK的差不多,上臂是P管,下臂是N管。
楼主帮我看看ABC三相的波形正常吗?

楼主:
你的图不正常,三相的波形应该是基本一样的,你可能参考下下面的帖子

http://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83794&bbs_page_no=1&bbs_id=1025

网友:
难道是我的这个电机不对吗?
拆了几个破光驱里面的无刷电机都有些区别。我看这个电机的霍尔器件大概成60度,也有拆下来的成30度。

网友:
新买了XXD2212 KV1000无刷电机,用楼主方式可以启动起来,但还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
1.没有进入闭环式电流达到4A,进入到闭环后电流会降到1A(没有带浆)。
2.代码中                                                        OFFAH();
                                                        MotorA.Count0  = 0;
                                                        MotorA.Step    = 2;
                                                        MotorA.State++;
是为了断电检测位置,但为什么只是关闭了上臂而没有关闭下臂?而且为什么要要MotorA.Step设置为2?

楼主:
回复 网友E:

1, 电流4A不知道是PWM占空比为多少时的,我四只电机同时启动时总电流约2A,闭环后电流约0.5A,XXD2212KV1000带9050桨

2, 没有关闭下臂是为了检测反电势时有个参考点,改变MotorA.Step值是为了方便检测自由旋转时的反电势

网友:
回复 楼主:
1, 电流4a不知道是pwm占空比为多少时的,我四只电机同时启动时总电流约2a,闭环后电流约0.5a,xxd2212kv1000带9050桨
谢谢楼主的答复,启动的时候PWM是10%的占空比。

网友:
刚开始学习这个,看到LZ的帖子,感觉很受益,希望能够交流,QQ:187354039。
看了几天你的源代码,lz方便的话,能不能给我完整的代码文件?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是要弄懂原理,这个代码只是让电机转起来,没多少参考价值

QQ:342136967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看了一晚上代码,感觉理解的差不多了。
多谢了,改天实验一下,刚刚起步,呵呵。

网友(2011-01-23):
一群很牛的人,佩服!

网友:
楼主强啊。。。看到把主控也做起来了。。。看着这里这几天又把我的STM的电调拿出来调一下,,,现在的MOS管子总觉得温度太高了,电流也大得可怕,我用的是2212/1000KV的电机加1045桨,PWM 100%时20多A的电流啊。。吓人。。

网友A:
这是调试时的一些信息,不会写上位机软件只能下位机显示了,我现用16K PWM 正打算把它改成8K。。

网友:
这是100% PWM 时的波形

网友A:
80% PWM (原文件名:d.jpg)

20% PWM (原文件名:f.jpg)

网友:
我是在PWM在ON期间都去采样,在一个PWM期间最多采样28个点,加上电流电压就32个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的很完善呀,TFT界面也很漂亮呀,正纳闷PWM频率这么低转速怎么上去的,“PWM在ON期间都去采样”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能否讲解下启动过程?

网友:
启动还是三步方式.这个还没去改.楼主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2011-03-28):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终于有空学习一下stm32驱动bldc,看了楼主的代码,想请教一下楼主:
1.while(tim2->cnt >= 8);while(tim2->cnt <= 8);是保证在pwm_on时进行检测反向电动势吗?
2.在getbemf()代码中    ch0              = adc1->dr >> 3;
    ch1              = adc2->dr >> 2;
    motora.noncebemf = 4096 + ch1 - ch0;
bemf公式是怎么来的啊?
谢谢。

1, 是的 ......

能不能再详细一点!4096是什么值?谢谢

网友:
您好  我自制的电调在10%的占空比的时候,开环启动,电机完全不动    用的6个N沟道mos管,没有采用独立的自举电压电路。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先确认硬件电路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4096是为了不出现负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学习了

网友:
每天都在努力~好帖~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E:
终于有空学习一下stm32驱动bldc,看了楼主的代码,想请教一下楼主:
1.while(tim2->cnt >= 8);while(tim2->cnt <= 8);是保证在pwm_on时进行检测反向电动势吗?
2.在getbemf()代码中    ch0              = adc1->dr >> 3;
    ch1              = adc2->dr >> 2;
    motora.noncebemf = 4......

这是某相通期间测得的反电动势 (原文件名:过O.jpg)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是按你的方法测得的,帮忙看一下是否正确

楼主:
83L有文档,自己看吧,这种问题还能靠别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pwmoff时ABC三相AD值图很好看吧 (原文件名:ABCpwmoff.jpg)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是开环运行时 A B C三相测得AD值的折线图,现在正在分析这些数据,找出过零点

网友:
看lz的代码仿佛不是手写的

网友(2011-09-18):
有完整的电路图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昨天看到兄弟在我的帖子中有个回复。因为在出差没留意和及时保存。不知何故兄弟后来有删除了。能否在贴一次出来。万分感谢
详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7465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haofeng2008&bbs_id=9999
就是ppm解码的那段代码

网友(2011-12-19):
楼主是好人啊,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真心感谢楼主,还有感谢Clinging 哆拉C梦前辈的共享。现在刚刚起步,不想用AVR,改用STM32还是要下一番苦力的

网友(2012-02-24):
我也想用STM32做一个四合一电调,加油!

网友(2012-07-15):
引用 网友A:
这是调试时的一些信息,不会写上位机软件只能下位机显示了,我现用16K PWM 正打算把它改成8K。。

这个液晶的页面是自己做的??膜拜啊。。。。

网友:
lz,本人菜鸟,刚刚接触四轴电调,可一稍微具体一点解释你的启动程序吗?
我看你的启动函数启动时没有明显的延时的?
count0,count1,count2的数值都是为什么那么设置的?
NonceBEMF、state和step分别表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终于有空学习一下STM32驱动BLDC,看了楼主的代码,想请教一下楼主:
1.while(TIM2->CNT >= 8);while(TIM2-> ...

可以给我解释一下这两个问题吗?lz的代码看不是很懂、。。
我最近也在做stm32的电调,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终于有空学习一下STM32驱动BLDC,看了楼主的代码,想请教一下楼主:

菜鸟看不懂啊,"ch1=ADC2->DR>>2“是什么意思啊?求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J:
if(NonceBEMF > MaxBEMF)
                                                                        {
                                                                                MaxBEMF = NonceBEMF;
                                                                        }
                                                                        if(NonceBEMF < MinBEMF)
                                                                        {
                                                                              MinBEMF = NonceBEMF;
                                                                        }
                                                                        if(((MaxBEMF >= (4096 + 10)) && (NonceBEMF <= 4096))
                                                                        ||((MinBEMF <= (4096 - 10)) && (NonceBEMF >= 4096)))
                                                                        {
                                                                                SwitchStep();
                                                                                Count0  = Count1;
                                                                                Count1  = 0;
                                                                                MaxBEMF = 0x0000;
                                                                                MinBEMF = 0xFFFF;
                                                                        }
请问这个MaxBEMF,MinBEMF两个变量 是干什么用的啊?这里的设置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if(NonceBEMF > MaxBEMF)
                                                                        {
                                                                                MaxBEMF = NonceBEMF;

相当于模拟一个比较器,这是早期实验时的代码,不完善,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相当于模拟一个比较器,这是早期实验时的代码,不完善,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 ...

我没有用模拟比较器啊,如果不用的话,程序上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没有用模拟比较器啊,如果不用的话,程序上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啊?

我是说用软件模拟一个比较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用软件模拟一个比较器

3q我去试一试。。。。

网友(2012-11-05):
引用 网友A:
80% PWM (原文件名:d.jpg)

你波形都很好野,我的波形懒死了,都分不清过零线了没有

请教一下,你们启动开环的转速大概都到多少了?  我启动 占空比45%  2ms 换相一次, 过零检不到,回去打算把占空比加大看看情况

网友(2014-06-30):
请问楼主,你的消磁部分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2015-09-12):
楼主你好,看了这个帖子,你推荐的英文文献也拜读了,收获很大,我现在用STM32做的电调运行挺平稳的,采用和你一样的PWM-ON期间检测EMF的方式,英文文献里面有PWM—ON和PWM—OFF两种条件下都可以检测的方法,PWM—OFF状态下检测你成功了吗?我现在PWM-ON下检测挺好,PWM-OFF下检测还没有成功,想和你交流一下,QQ已加你了

网友(2016-02-19):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回答。
另在闭环运行的时候if(++MotorA.Count1 >= ((MotorA.Count0 >> 3) + 2))这个是不是消磁处 ...

你好,我最近在仿照MK项目做一个电调,关于定位、开环启动那我想问下你采用的是那种方法?您那有程序可以参考吗?希望能发小弟一份   邮箱:cxyhebut@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2016-04-21):
很好,很好的帖子,不过自己做起来就很难。

网友(2016-08-15):
顶顶,开始学习电调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