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8051F040的CAN总线应用

楼主(2010-08-03):
请教一下,C8051f040的CAN总线可以实现广播方式通讯吗?
我的理解是通过屏蔽寄存器和仲裁寄存器实现的,但是具体实现方法不懂,麻烦各位行家指导一下吧!

网友:
当然可以实现广播了,以下是我的实现方法。你可以按照你们通讯协议修改。
你可以设置屏蔽滤波器除了接收本节点ID,还要接收地址为255的ID,就是说:每个节点有两个地址,其中一个为公用的。
这样主节点只要向ID=255发送报文,所有节点都可收到了。

楼主: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程序可以参考一下呀?

网友:
网上不是有很多040的例程么?你修改一下就可以啊
初始化can接收函数的时候,本来你只用一个mailbox=4,你可以再多加一个mailbox=5来做广播报文专用邮箱。
多试试,不要怕,这些东西自己一点点摸索出来是很有意思的。

网友:
silabs的集成IDE下面就有CAN的应用例程。

楼主:
好,我试一下了
非常感谢你!